改4轴新代10A

楼主(2022-06-05):
各位准备入手二手拆机新代系统的朋友,咸鱼上有两款10A系统,6773主板的DOS10A与LX800主板的DOS10A/CE10A。6773的主板可以改装扩大内存后升级到CE10A,只要你GOST系统,肯定涉及解锁问题。
LX800的CE10A运行程序状态下,操作按键会有不灵敏状况。
10A主机常见问题是开机不进系统,原因是主板卡上有电子元件烧了。

新代系统是强制开机回零操作,你有这个需要可以选择,宝元是可选择的。
新代系统支持电脑键盘和OP面板,你要考虑需要哪种操作方式。
新代10A是四轴硬件,但是拆机一般是三轴PLC,只支持3轴,这是因为开机强制回零的原因,原生机器没有四轴需求,所以阉割掉第四轴相关PLC。

它与宝元系统一样要设置反馈脉冲,与伺服驱动器双向通讯,精度会有很大保证。
OP板上很多按键旋钮非常实用,特别有助于样件加工。
这款拆机控制器对于小白玩家,需要时间精力来研究。慎入。

楼主:
比如X与Y轴,虽然你选用同规格新导轨丝杠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刚性、增益设置也完全一样,但是执行指令时候,联动效果一定达不到最佳,在山寨控制器或者低端控制器联机调试时候,这方面的问题是不需要考虑的。如果你加工要求比较高,设备投入大,你希望能有更好的表现,那么把电控系统与硬件系统匹配最佳需要更细致的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