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大疆M600怎么改成格式16000mAh电池供电??

楼主(2022-06-06):
大佬们好,大疆的智能
电池
太贵了,尤其是M600的,6块1组,一块就要一千多。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M600使用格式的电池供电??

网友A:
机架设计没电池空间了,最好换机架,移植电子设备

网友B:
大疆的电池好像是带锁的吧?

网友C:
少一块都解不开锁的

网友D:
别折腾了直接换机子

网友E:
都需要这么大的飞机了就上pix吧,别用大疆了。

网友F:
M600淘汰了

网友G(2024-02-16):
把飞控刷到标准版A3固件就可以了,但是这样一来电调也要重新搞,很麻烦

网友H(2024-07-31):
别瞎折腾人家电池有锁,智商锁

网友I:
我折腾好了。。。。用两块格氏电池供电。。。特别好用 楼主需要可以私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