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C汽油发动机

楼主(2022-06-07):
10CC汽油发动机怎么样?        好飞吗?容易熄火吗?

楼主:
好几年没有上论坛了,忘记了如何上图片和视频

网友:
RCGF 10CC 用过,调试简单,就是废油多,动力一般,不建议。  DLE 20cc 不错。

网友A:
120级固定翼可选汽油发动机,120以下选甲醇发动机,汽油发动机不止看是否运行熄火,还要解决高压包点火产生的电磁干扰,使遥控器失控。如果怕甲醇脏或对甲醇过敏,可卖OS G5火头、换耐汽油密封圈,就可将甲醇发动机改汽油发动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0级固定翼可选汽油发动机,120以下选甲醇发动机,汽油发动机不止看是否运行熄火,还要解决高压包点火产生 ...

直接换火头就行?要折腾化油器吗? 汽油和二冲程机油的比例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火头就行?要折腾化油器吗? 汽油和二冲程机油的比例是啥?

直接换火头,还有化油器连接处的和油针里的O型圈换耐汽油的。闲鱼上的一百多的三叶也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火头,还有化油器连接处的和油针里的O型圈换耐汽油的。闲鱼上的一百多的三叶也能用。

换了火头还需要用高压包点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了火头还需要用高压包点火吗

不需要高压包点火,用甲醇点火器就能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高压包点火,用甲醇点火器就能启动

你试过?稳定吗,动力和甲醇比,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试过?稳定吗,动力和甲醇比,怎么样

发动机稳定的,功率下降10%,你也可以提高10级“比如40级甲醇发动机,那么用50级甲醇发动机改汽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稳定的,功率下降10%,你也可以提高10级“比如40级甲醇发动机,那么用50级甲醇发动机改汽油”

寿命怎么样?机油比例和汽油机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寿命怎么样?机油比例和汽油机一样吗

汽油比例和汽油机一样,用进口机油积碳少,用国产机油寿命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油比例和汽油机一样,用进口机油积碳少,用国产机油寿命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稳定的,功率下降10%,你也可以提高10级“比如40级甲醇发动机,那么用50级甲醇发动机改汽油”

火头不太好买,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火头不太好买,真不错

闲鱼上就有,80一个,比霍尔传感器+高压包+汽油火花塞这些加一起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级固定翼可选汽油发动机,120以下选甲醇发动机,汽油发动机不止看是否运行熄火,还要解决高压包点火产生 ...

还需要加个泵,要不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火头,还有化油器连接处的和油针里的O型圈换耐汽油的。闲鱼上的一百多的三叶也能用。

化油器的密封垫油针的O型圈是什么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