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

楼主(2022-06-08):
最近将Bf20主轴(已改数控)改成2.2kw电主轴,改后一铣铝件,傻眼了,右边的孔变成椭圆了,这是出现啥问题了?原先没改电主轴前是很好的

网友:
感觉应该是装夹问题吧

我也是BF20.

网友:
我的也有问题,类似,圆形有问题,但是外形和开槽都是准的,

网友:
离原点越远误差越大,必竟你不是精密机床,没有跟踪补偿。可以改变编程方法试试

网友:
没改电主轴之前没问题,那就多半是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干扰了步进电机驱动器或者控制板,输出线套个磁环会改善很多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y轴和x轴固定紧定螺丝有点松了
图片重复上传了,删不掉了

网友:
松了就和丢步性质一样。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  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