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无法解锁

楼主(2022-06-08):
刚看哔站视频,arm是解锁,设置后拨动开关,光标会变,相应的左边的方块也会随着变,开启时会变成绿色。我现在光标变,方块颜色不变,一直无法解锁,什么原因?

网友A:
不能解锁的原因不少,但首先你的飞机连在电脑上默认为了安全肯定是解不了锁的,得断开连接后才可以的,另外你可以看调参软件首页右边第一行有关于加解锁状态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解锁的原因不少,但首先你的飞机连在电脑上默认为了安全肯定是解不了锁的,得断开连接后才可以的,另外 ...

啥提示没有

网友:
你这情况真没遇到过,一般解锁状态都有显示的

网友B:
调整通道pwm值的生效范围了吗?

网友C:
图片上的固件版本和地面站的版本没看明白,一般BF地面站配置程序版本11.XX ,固件版本4.XX 版本低了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些问题多半是地面站和固件兼容不好造成的。 总的来说就是地面站版本和固件版本最好用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通道pwm值的生效范围了吗?

调整了,摇杆值在地面站值范围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上的固件版本和地面站的版本没看明白,一般BF地面站配置程序版本11.XX ,固件版本4.XX 版本低了有很多 ...

我用的cf,下载最近的bf提示只能用命令行,没有  左面配置项,只有命令行。折腾两晚没结婚。

网友:
换最新的BF调参软件加上刷最新的固件后再试,CF大家都不怎么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cf,下载最近的bf提示只能用命令行,没有  左面配置项,只有命令行。折腾两晚没结婚。

难怪呀。 估计老哥想把手上的老飞控用上。 老飞控用CF 也是要重新刷固件的,好像CF新老固件和新老地面站也有兼容问题。 我以前有CC3D 的板子也是刷新固件才能用的。帖子就在5IMAX里,老哥可以搜一下。还有山寨的CC3D比原版的程序容量小,新的固件好像是山寨的用不了。我手上山寨和原版各有一块,折腾了几天发现了这个(苦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怪呀。 估计老哥想把手上的老飞控用上。 老飞控用CF 也是要重新刷固件的,好像CF新老固件和新老地面站 ...

四轴是spedix的,cf中现实飞控是afna飞控,百度上都差不多这个飞控。spedix的四轴做工很不错,好像是17年左右的产品,主要卖国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是spedix的,cf中现实飞控是afna飞控,百度上都差不多这个飞控。spedix的四轴做工很不错,好像是17年 ...

没用过这飞控,有空多给大家介绍一下。

网友D:
把反乌龟的那个先别设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反乌龟的那个先别设置看看

cf里好像没有反乌龟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cf里好像没有反乌龟功能

学习了
我看他贴的图以为是bf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