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各位大神,自制无刷电机的机芯,必须要有电枢吗?

楼主(2022-06-08):
请问各位大神,自制无刷电机的机芯,必须要有电枢吗?我做了一个无刷没有加电枢,直接绕线,感觉线圈的磁性很弱。
几乎没力,调到合适的频率的话勉强可以转。但是也是很慢,是不是因为没有电枢而没力?

网友A:
你说的电枢是不是电机中间的那个定子,那个是硅钢片压制的,是必须要有的,不然磁力很小,否则为啥要把这么大一块铁块塞到里面呢,就是因为实在是少了他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电枢是不是电机中间的那个定子,那个是硅钢片压制的,是必须要有的,不然磁力很小,否则为啥要把这么 ...

是的就是那玩意,我看了百度的视频,很多都没有加硅钢片的,被误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那玩意,我看了百度的视频,很多都没有加硅钢片的,被误导了。。

kv越小扭矩越大,电机行业用的是扭矩系数kt,简单理解成扭矩比Q轴电流,或单位Q轴电流产生的扭矩。
扭矩系数与永磁体磁链成比例,磁链等于永磁体剩磁等效励磁电流乘以定子绕组电感,电感与定子贴芯磁导率成比例。
转子永磁体、极对数都不变的前提下简单理解为磁导率越高,力矩系数越大,kv越低。

网友B:
没有也行的,磁力弱一点,你那个是不是间隙和阻力都太大了。铁芯是导磁的,可以理解为把有限的磁场聚集起来

楼主(2022-07-20):
引用 网友B:
没有也行的,磁力弱一点,你那个是不是间隙和阻力都太大了。铁芯是导磁的,可以理解为把有限的磁场聚集起来

不太清楚,我现在用光驱的电机自己改。不用电调,直接用ARDUINO单片机驱动。3个MOS管,注意不是6个。
感觉速度上不来。力度也不太行。力度可以增加线圈的匝数来增加,但是转速如何增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