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mini hydro迷你虾齿轮传动 马上完成 小破船

楼主(2022-06-09):
准备一改传统直驱动力。准备工作酝酿了好多天,主要是看图片算数据,想思路,还和几位船友讨论了一下。先从购买材料配件开始
材料:碳纤维
长度:42cm左右

楼主:
配件一点点的来了

楼主:
碳纤维管加轴承,严丝合缝

楼主:
想想如何改轴,配合轴承尺寸

网友A:
2毫米琴线,用2X5X2.5的轴承

楼主:
昨天有空,写写弄弄大半天。也许做个虾脚前伸的。大概比例等待测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毫米琴线,用2X5X2.5的轴承

有推荐吗?来个链接看看

楼主:
定制的配件,厂家做错了,重新制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看看进度

这几天有事,配件购买中,谢谢关注

楼主:
这次用齿轮传动的方式,只能算测试。手上只有一张图片,没有任何数据做参考,基本都是推算(就是合理的瞎猜)
因为上一批齿轮做废了,无法使用,新齿轮刚刚到手

网友B:
电机不会冒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会冒烟吗

测试阶段,未知结果。看电流,主要是齿比。非常规配置

楼主:
新虾第一切,数据全部测算完成,今天开板

楼主:
每天搞点,不会建模,纯手切,还是很遭罪的

楼主:
主体切完

楼主:
切虾脚侧板

网友:
这大热天手工切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