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里面的磁铁脱胶用什么胶粘效果好

楼主(2022-06-10):
请问,电机里面的磁铁脱胶用什么胶粘效果好

网友A:
环氧胶,或者铸工胶粘金属专用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耐高温结构胶

网友:
支持折腾,但是粘好了动平衡怎么弄

网友B(2023-01-09):
引用 网友A:
环氧胶,或者铸工胶粘金属专用

动平衡咋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动平衡咋整

磁铁都炸掉了,动平衡基本做不回来,转子已经不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铁都炸掉了,动平衡基本做不回来,转子已经不平了

也是哈

楼主:
粘的一团糟,也没感觉有多大震动

网友:
震动不厉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