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需谨慎

楼主(2022-06-11):
今天,头一次撞树,很轻微的……然后……

网友A:
MOS管都掉了,你这叫很轻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都掉了,你这叫很轻微?

撞的并不狠,但是确实掉了

网友:
我还以为线都开焊了

网友:
fettec 45a这么神奇么~

网友:
这明显生产的时候焊得就有问题,正常情况下不会掉得这么干净。
反过来说找两个一样型号的MOS管焊上就能修好了

网友:
这典型的虚焊啊!应力试验里焊接良好的件都能把焊盘拽下来

网友:
连根拔起,线路板材质好差

楼主:
这个情况貌似很常见

网友:
炸机烧MOS的常见,直接掉MOS的,还是第一次见到,MOS管是用双面胶贴上去的?

网友(2022-10-07):
MOS管掉的就像皮夹,焊盘居然完好无损,干干净净,也真是奇迹。

网友B:
mos管质量小,重量轻,惯性小,一般不会掉,除非焊接质量差,根本没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质量小,重量轻,惯性小,一般不会掉,除非焊接质量差,根本没焊上。

哎,不知道呀,现在我都用ca加固了,结实的一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不知道呀,现在我都用ca加固了,结实的一匹

不是加固的问题,是质量问题,不要选这个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加固的问题,是质量问题,不要选这个牌子的。

但是飞行质量非常好呀,用过才知道,很难放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飞行质量非常好呀,用过才知道,很难放弃……

电子产品都一样,不要选所谓的牌子,越是牌子越爱出问题。这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产品都一样,不要选所谓的牌子,越是牌子越爱出问题。这是经验。

闭源固件,没得选,想用就只有这个,再说现在都有牌子呀

网友:
说明用的锡浆熔点很低,MOS一吃电流本来温度就上去了,不撞还能粘着,一撞巨大的惯性MOS瞬间被顶掉了。

网友:
确实要谨慎,炸的时候要分清能不能赔得起

网友:
不可能这么差吧

网友C:
MOS过热了,锡膏在高温下,强度变小,容易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