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帖讨论一下摇杆和行程的问题

楼主(2022-06-12):
我是单指压杆式,前几天飞自旋钟摆拇指滑了,导致炸机,现在回头反思,除了训练的不够导致滑杆以外,是不是摇杆的高矮和行程的大小也有所影响?昨天专门把摇杆头的下半部分拿掉,把摇杆头拧到最低飞了一下模拟器,感觉舒服很多,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哥,直机飞3D矮摇杆和短行程是最佳搭配吗?另外,弹簧松紧的度是不是也有原因,弹簧越松越好吗?

网友A:
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没有固化标准。拇指控的相对来说需要把摇杆调短一点,双指的话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没有固化标准。拇指控的相对来说需要把摇杆调短一点,双指的话正好相反。

摇杆行程需要调短吗?

网友:
看自己习惯吧,怎么舒服怎么来,我比较喜欢俩指头捏摇杆,摇杆不要太短影响动作,松紧的话我喜欢稍硬一点,起码14sg我要调到最紧

网友:
无非就是摇杆长一点精度高,短一点省距离

网友:
换个尖一点的刺头,半圆形的那种,就没那么容易滑啦

网友:
我单指手法用futaba的原装摇杆,侧摆几次就要滑脱手了,换那种尖头的防滑摇杆就好多了,连续侧摆一点也不滑。推荐RJX那个39块钱一对的那种。不过论坛里有人说滑手是手法不熟练的问题,不知道真假,反正我换了摇杆头能暂时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摇杆行程需要调短吗?

看你用什么遥控器了,短行程和标准各有优劣

网友:
摇杆换了不知多少个了,这东西每人感觉不同的

网友:
短行程做螺距变化大的动作有优势,长行程精度高。看你玩什么风格,喜欢拆机子的短行程,温柔的长行程舒服

网友:
可以缩短一点杆,然后用防滑头,行程不一定要缩短会影响精度。确实还是不熟练,熟练之后会无意识的调整手指位置,早期会偶尔飞杆,飞了十几年已经不会脱了

网友:
这些东西比较主观,个人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吧。我是习惯短行程、长摇杆和硬弹簧

网友:
自已顺手舒服就是,没规定必须的大小长短

再说摇杆没那么笨重的,轻轻按住掐住就可以,大力不一定会出奇迹的

网友:
行程和松紧程度 都是习惯和肌肉记忆。我是双指左手油门,我喜欢软摇杆,用的标准行程。短行程不适应。短行程要求刻度很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