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尾电机螺距补偿不足怎么解?

楼主(2022-06-12):
M2V2悬停OK的,稍微打快点螺距就甩尾,尾巴感度从5升到9都试过 没用,换了螺距大点的三叶桨效果稍微好点,但一起落下来尾电机有点烫,还是没能解决甩尾问题,各位大神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我怀疑是尾电机不行了,刚买那会大螺距尾电机锁尾的声音超大的,现在没有那大声了)
顺便附上今天炸鸡图,飞了18个起落,小炸了10次左右,都是紧张就切熄火了,捡起来再飞。

网友A:
你换个普通的1104电机试试,原装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普通的1104电机试试,原装太坑了

我也觉得,换1104要多少kv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换1104要多少kv的呢

5000kv最合适。我只买到了5500kv的,锁尾很棒,尾巴用锉刀打个豁口装两只螺丝打螺丝胶,一年没松

网友:
尾电机线接触不良

网友B:
重新焊下就不甩尾了,售后是直接把电机定子出来线直接焊在尾电机自己做的pcb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0kv最合适。我只买到了5500kv的,锁尾很棒,尾巴用锉刀打个豁口装两只螺丝打螺丝胶,一年没松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焊下就不甩尾了,售后是直接把电机定子出来线直接焊在尾电机自己做的pcb板上的

我试试看

网友C:
楼主的M2第几代飞控?

网友D:
这飞机精度挺高,就是不习惯尾电机的,和轴传的比起来,好像尾巴的确锁不住,我说的某些特定条件下锁不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000kv最合适。我只买到了5500kv的,锁尾很棒,尾巴用锉刀打个豁口装两只螺丝打螺丝胶,一年没松

可以说下具体是哪款电机吗,一直没找到1104  5000kv左右的电机,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以说下具体是哪款电机吗,一直没找到1104  5000kv左右的电机,万分感谢

朗宇1104电机。直接搜这个就可以其他品牌也有,只是手里有几个这个电机就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朗宇1104电机。直接搜这个就可以其他品牌也有,只是手里有几个这个电机就用上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精度挺高,就是不习惯尾电机的,和轴传的比起来,好像尾巴的确锁不住,我说的某些特定条件下锁不住。 ...

确实

网友F:
最大总距调小一点可以改善

网友G:
排震吧。这飞机对震动要求极高的。。。假如是电机性能不够。那就不是你一个人说锁尾 不行了。。。震动条件极佳的情况下。尾巴没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朗宇1104电机。直接搜这个就可以其他品牌也有,只是手里有几个这个电机就用上了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回复

客气了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M2第几代飞控?

2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大总距调小一点可以改善

今天试了一下降低总距确实有点效果,但依旧还有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排震吧。这飞机对震动要求极高的。。。假如是电机性能不够。那就不是你一个人说锁尾 不行了。。。震动条件 ...

震动良好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震动良好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的

M2 的尾马衰退会有这种情况...有两个飞友反应过这种问题,换掉可以改善一段时间...
另外一个飞友是换了新的飞控后就好了
据闻 M2 的飞控韧件似乎有改版过,但要返厂才能更新

只是听说的,我没飞 M2

楼主:
引用 网友H:
M2 的尾马衰退会有这种情况...有两个飞友反应过这种问题,换掉可以改善一段时间...
另外一个飞友是换了新 ...

感谢分享!

网友I:
照片目测横轴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照片目测横轴弯了

没有弯的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震动良好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的

震动什么叫良好。有什么标准么。这飞机我从新机完成散件咸鱼。。。看我帖子以前我有个判断震动的方法。。。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震动什么叫良好。有什么标准么。这飞机我从新机完成散件咸鱼。。。看我帖子以前我有个判断震动的方法。。 ...

好的,学习了

网友J:
M2练习还行,我也发现有甩尾现象,也炸过几次,损失大桨,主轴,横轴这些,这种问题是在大螺距和小螺距切换的时候很容易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J:
M2练习还行,我也发现有甩尾现象,也炸过几次,损失大桨,主轴,横轴这些,这种问题是在大螺距和小螺距切换 ...

对,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解决不了,飞行的时候螺距不要忽大忽小就行,因为螺距在忽大忽小时候中间会有一个转换,螺距小的时候尾电机会停止工作一下,然后螺距一大就锁不住尾了,尾电机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解决不了,飞行的时候螺距不要忽大忽小就行,因为螺距在忽大忽小时候中间会有一个转换,螺距小的时候尾电 ...

好吧

网友K:
这飞机甩尾是常态

网友L:
把尾管拉出一点

尾巴长一点,锁的没那麽累。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把尾管拉出一点

尾巴长一点,锁的没那麽累。

试过了,有一点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飞机甩尾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