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 之 RAW 200 嘿嘿

楼主(2022-06-12):
  M2   Logo2   S2

   这三架小鸡都蛮有意思的, 尤其挺适合入门的新手, 练习悬停和航线基础都很不错

   当然了,飞行就算是跟渣360比也是渣渣, 但是飞机毕竟小, 草地上损失也很少 ,  飞行压力更是小

   所以才推荐新人尝试,当然它肯定陪伴不了多久,后期还要靠550+

   S2  飞完, 综合手感肯定在M2之上,  M2就当做第一代产品吧,这个S2肯定是升级过了。   不然怎么去卷

   所以这个比较没啥意义

    相比logo200,  动力连续性好了一个台阶, 可以支撑比较快速连续的 副翼钟摆, 而且很容易保持高度,尾巴也很稳定
  所以同理,自旋钟摆  也会很好看,毕竟副翼为主

   立起来摆, 就有些没那么顺滑了, 不过这种旋翼头贼低矮的设计都一样。

     动态方面比较干脆,停顿要舒服一些,也感觉大一些

     Logo200, 一个是用反重力降低了小飞机那种容易掉高度的问题, 给你一种有漂浮感的错觉

     另外,neo的系统整体风格偏向顺滑, 解析度感觉很高,仿佛在飞大机, 但是整体依然是小家伙, 只是滚转的时候感觉很线性顺滑

     不过最后嘛!!!!  2K的飞机 当然香啊, 4K就为了多出来的 Neo Mini 肯定不划算啊,又没有回传啥的。

    当然  这是我这个屌丝玩家的思维,  土豪选择都要

网友(2022-11-17):
跟S2比当然要用M2EV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  RAW 200  吗???

SAB RAW200(确信)

网友(2022-06-14):
引用 网友B:
有考慮這麼操作,但是很怕砍尾....

尾管加长1.5cm就打不到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2可以换上s2的195mm大桨和s2的电池,m2的电机如果能改下kv值就更好了

有考慮這麼操作,但是很怕砍尾....

网友:
2K 玩小鸡除非没地方飞,要不没啥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好久没飞M2,不熟悉手感了,昨天去飞了下,特技一档翻过来,直接慢慢漂降草里。。做动作大机补一 ...

难怪Logo2 很顺滑    看来那个反重力自动补螺距对小机器还真的作用挺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偶尔休闲一下挺好的   但是一直飞坏手感   感觉操控差异太大了

目前我还是550练习为主, 一架S2感觉够 ...

是的,我好久没飞M2,不熟悉手感了,昨天去飞了下,特技一档翻过来,直接慢慢漂降草里。。做动作大机补一点螺距就可以,小鸡要补满

内心经历是这样的,卧槽怎么掉这么多高度,我补点螺距,卧槽,怎么还在掉,再补点,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C:
m2可以换上s2的195mm大桨和s2的电池,m2的电机如果能改下kv值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  RAW 200  吗???

我觉得它俩可以合作一下  哈哈  风格也对味

网友A:
这是  RAW 200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搞了一台,就飞了一次,有了大机,小鸡的出场率明显不行了...

偶尔休闲一下挺好的   但是一直飞坏手感   感觉操控差异太大了

目前我还是550练习为主, 一架S2感觉够我修好几次了。  哈哈

现在精简机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大师  是初学者    哈哈

最近不是特别火吗,我就试了下朋友的, 改进的挺好的这架

我也搞了一台,就飞了一次,有了大机,小鸡的出场率明显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不到大师也爱小鸡

不是大师  是初学者    哈哈

最近不是特别火吗,我就试了下朋友的, 改进的挺好的这架

网友D:
想不到大师也爱小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