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二手交易区(仅保留三个月内信息)

楼主:
模型交易综合栏目
大神们请教个精灵3a的问题
我要模型出售
我要模型收购
我要购买咨询
[多旋翼]
大神们请教个精灵3a的问题
绝世佳人
绝世佳人

网友A(2022-06-12):
购买咨询
模型名称*:
大疆精灵3a
各路大神请留步 看看大疆精灵3a出现问题 帮忙指点一下 刚开始连接都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过个10秒左右
图传
就消失了 但是大疆app退回后台再切回来
或者重新插拔线就又好了 过几秒又坏 反复几次后就彻底不好使了 但是
无人机
正常启动 file:///D:/%E4%B9%B1/9e5bbdbe4581cdff5ed1bd9fb5b649c5.m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