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大疆精灵3a出现问题了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2-06-12):
各路大神请留步  看看大疆精灵3a出现问题  帮忙指点一下 刚开始连接都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过个10秒左右图传就消失了 但是大疆app退回后台再切回来
或者重新插拔线就又好了 过几秒又坏 反复几次后就彻底不好使了  但是无人机正常启动

网友:
数据线换一条

楼主:
换了还几条了  手机也换了  都试过了

网友:
问问售后吧

楼主:
售后可几把恶心了 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  说了几句告诉我图传模块坏了 需要返厂更换7-8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售后可几把恶心了 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  说了几句告诉我图传模块坏了 需要返厂更换7-800元

大疆现在售后坑啊,我的djifpv摔了售后维修报价3000,我可以直接买新的了,果断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