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低速船模轴系防水思考

楼主(2022-06-12):
3D打印的介入,无疑对于模型制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特别是结构件、加工件的探索带来了无穷的好处,轴系加工中对于防渗漏和润滑常常出现矛盾。对于大多数低速船模来说,常常会见到由于轴系渗漏导致沉船。但是许多新材料的出现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克服渗漏,诸如橡胶密封圈、硅脂、硅油,利用这些材料的摩擦阻力低、表面张力产生的憎水作用,可以极大地减少水从轴系渗入的量。下面是我在小船3D打印建模时的设计思路和实践过程。

我用的是FDM打印机,打印范围250*250*350mm,大约可以完整地一次打印出大约400mm的船体,常用层高0.2mm,还是比较粗糙的,使用了快一年,感觉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了想法可以立马打印试验验证。
周边也没有合适玩船的水系,主要想在小区的几个小水池里也能玩,所以暂时就先做了250mm以下的手划艇和166mm的海狸小拖。

在海狸小拖制作时,为了简化船模的制作,把船体、部分舾装、轴系、舵系、舵机座、电池接收机合在一起一次3D打印成型,18mm的螺旋桨也是自己3D打印,没有采用铜管铜轴瓦,而是硅胶O型圈作为定位和水密封构件,打印的轴套作为支撑件和润滑注油通路。
由于螺旋桨是3D打印的,所以端面比较毛躁,不锈钢垫片的作用是使螺旋桨与硅胶O型圈的活动接触面光滑,减少阻力。
硅胶O型圈安装时,在与轴套的接触面和与轴的接触面以及不锈钢垫片的接触面上,都抹上雪油(硅脂),不但降低阻力,还同时由于硅胶O型圈与周表面的弹性接触,即使在轴的旋转过程中也不会发生渗漏水。
由于船小,采用的是2mm直径的轴,所以采用了外径4mm,内径2mm,丝径1mm的硅胶O型圈,硅胶O型圈凸出轴套0.2mm。

关于轴套内腔形状,从减少阻力出发,与轴的接触面越小越好,主接触点交给硅胶O型圈,在长度方向上,只做2mm长度,内径2.1mm的扶持和防抖面,内孔2.1mm是在打印完成后用加长钻头二次加工而成。

此防抖段只对比较长的轴套可以设置,短轴的话不用考虑。轴套内腔有润滑脂,只要轴基本不弯的话,应该发热量不大,但是此法不适用于高速艇。

以上是我做3D打印小船的轴系想法,已经在我的小船中使用,试航过程没有发生轴系渗漏水。
【新提醒】也做海狸小拖——1/35比例约166mm——试航 - 航海模型综合讨论区-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想法粗陋,学步之作,权作破砖一块。设想如果采用光固化打印的话,效果恐怕会更好。

网友:
真厉害,善于思考的楼主

网友:
可以考虑气密封轴系,注油孔那里接个小气泵保持微正压

网友:
学习,小喷射船一直在漏水,好烦。

网友:
这么小的船,一不小心就隐身了

网友A:
低速的还好吧。否则胶圈磨损什么的会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速的还好吧。否则胶圈磨损什么的会比较严重。

低速小轴胶圈兼支撑,高速、重载可以用O型圈承担水密,支撑依然用轴承或轴瓦。
至于磨损,还要考虑接触面的光滑程度和选用哪种润滑脂。

网友:
O胶圈高速旋转密封不太好,至少我弄液压泵时用O胶圈漏的严重,后来换了成品的轴封才解决问题,但力不大时也可能没有问题,需要试试。

网友:
建议试下快速船的3D打印,听说轴转快了散热不好,3D打印件会变软进水!不知楼主遇到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