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普飞塔电调接线定义

楼主(2022-06-13):
事情的由来是格普炸鸡后飞行颠簸。调PID,改善飞控减震等措施都无效,无法刷固件,连接BF时好时坏,判断为硬件故障。化骨龙飞塔上电后电调着火。这样我就是手上有一个化骨龙迷你飞控和一个格普的四合一电调。想把这两个组合使用,找不到格普的电调定义。发帖咨询有人研究过这个GEP电调接口定义吗,谢谢~

楼主:
好冷清,给GEP英文网站上的联系发了邮件info@geprc.com也不知道能否得到反馈。本着探索精神继续研究了下,我猜这个电调的定义应该如下:

网友A:
你可以先给电调通上电,用万用表把Bat+端和GND端都找出来。剩下的就是四个电机信号端,再一个个试也行

网友:
国内模友有问题的话可以咨询官方淘宝店客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给电调通上电,用万用表把Bat+端和GND端都找出来。剩下的就是四个电机信号端,再一个个试也行

不错的方法。测试时,BAT+和GND不难确定。另外,四路电调信号的电压应该是3.3V左右,也不难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