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控能不能控船

楼主(2022-06-13):
请教 天7能不能设置控船 油门在中立不好控制 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油门在中立位置么正好控制前进和后退

网友B:
把电调插到遥感有弹簧的那个通道去。我用过天7控船,没有弹簧的那个遥感特别不好控制,回中稍不注意就变倒车了。

网友C:
右手控制油门左手方向岂不是很爽,这样玩车也是不错的

网友D:
可以,我用天地飞ET16玩船,中立点要控制准确点就行。

网友E:
把油门通道插到升降通道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油门通道插到升降通道不就可以了

谢谢 已经这么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在中立位置么正好控制前进和后退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调插到遥感有弹簧的那个通道去。我用过天7控船,没有弹簧的那个遥感特别不好控制,回中稍不注意就变倒 ...

发现了升降通道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手控制油门左手方向岂不是很爽,这样玩车也是不错的

升降通道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我用天地飞ET16玩船,中立点要控制准确点就行。

找到了升降通道正好

楼主:
小虾完工启动湿水

网友:
有没有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