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306电机KV1700,用多粗的线,绕多少圈

楼主(2022-06-13):
请问:2306电机KV1700,用多粗的线,绕多少圈

网友A:
一般用0.04的线。1700估算的话在9-10圈。。。绕进去感觉不太满。可以适当加粗到0.043左右。一般2400是13圈。这个你要拆一个坏2306数数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0.04的线。1700估算的话在9-10圈。。。绕进去感觉不太满。可以适当加粗到0.043左右。一般2400是13圈 ...

KV值不需要那么严,能上6S就行。

网友:
先要把原来的kv,电压,圈数数下才能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0.04的线。1700估算的话在9-10圈。。。绕进去感觉不太满。可以适当加粗到0.043左右。一般2400是13圈 ...

你线圈匝数和kv值的关系搞反了吧。

网友:
低kv的圈数要多一些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KV值不需要那么严,能上6S就行。

还是应该严点吧?否则容易出现电机过热的现象

网友B:
你数一下原电机的绕线匝数,你想要的匝数等于原电机匝数x原kv除以你要的kv,线径看你电机能在满足匝数的情况下能挤进去多粗的线,线越粗功率越大,我记得2306好像能用0.5~0.6的线

楼主(2023-01-12):
引用 网友B:
你数一下原电机的绕线匝数,你想要的匝数等于原电机匝数x原kv除以你要的kv,线径看你电机能在满足匝数的情 ...

原来的线圈拆坏了,不知道多少圈,如果用多股怎么选漆包线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线圈拆坏了,不知道多少圈,如果用多股怎么选漆包线好呢

一般2306,1700-1800KV是绕10圈,你自己试试,装上机电调开双向Dshot可以在bf电机测试页面推满油门看到大概的转速(空载电调换向速度约等于电机转速),绕线尽量还是用单股,单股线绕过起来方便,散热也好一些,现在电机基本都是单股绕线的了,这个东西别人说是一回事,自己还是要多尝试才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2306,1700-1800KV是绕10圈,你自己试试,装上机电调开双向Dshot可以在bf电机测试页面推满油门看到大 ...

谢谢谢谢,一般用多粗的线?单股线比较硬,不太好烧,所以才想用多股的。

网友D:
绕完以后,不通电,用手拧放手就停(阻尼大),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绕完以后,不通电,用手拧放手就停(阻尼大),是什么问题呢?

阻尼大应该是绕的时候漆皮掉了相间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线圈拆坏了,不知道多少圈,如果用多股怎么选漆包线好呢

去淘宝看同款型号同kv的电机,一般都会有详细图,看它拆了转子的那张图,数一数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淘宝看同款型号同kv的电机,一般都会有详细图,看它拆了转子的那张图,数一数线圈

多股绕一般用多粗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股绕一般用多粗的线

22、23系列一般都是用0.21的线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0.04的线。1700估算的话在9-10圈。。。绕进去感觉不太满。可以适当加粗到0.043左右。一般2400是13圈 ...

0.4,多了个0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绕完以后,不通电,用手拧放手就停(阻尼大),是什么问题呢?

有可能绕错了12槽电机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