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4 接收机插线求助

楼主(2022-06-13):
各位模友:
         下图中的机芯是买的伟力K124的配件组装的,请问有没有高手能告诉我里面标注的3个舵机,哪个控制升降,哪个是控制副翼,哪个是控制螺距的吗?不知道如何插线,插上去,总感觉不对,如果有大神能拍一张K124的内部结构图,万分感谢!

网友A:
打舵试试吧先试副翼,我每次拔都得试好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舵试试吧先试副翼,我每次拔都得试好几次

能先告诉我哪个舵机时副翼吗?

网友B:
你图上3号是副翼  1号升降  2号总距

网友C:
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试图脱下我的新机器K124的西服,但全部卸下螺丝后发现,厂家用胶把左右两侧机壳粘着,只能发这样一张照片了,希望有点帮助!

K124内部

K124内部

网友:
我还发现尾电机的电缆触碰到俯仰舵机的摇臂,而且电调粘的不牢固。实话说这个机器的做工一般

网友:
和k110一样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试图脱下我的新机器K124的西服,但全部卸下螺丝后发现,厂家用胶把左右两侧机壳粘着, ...

虽然看不出来,但还是要谢谢了!

楼主:
是的,但我手上现在也没有K110的飞机。。。

楼主:
虽然插线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但主旋翼桨叶到货还是很开心的,装上去试了试,刚刚合适!

接下来将模型逐个拼装,试着将机芯给装上去看看,希望不要再出问题了。。。。

装上桨叶

装上桨叶

模型

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上3号是副翼  1号升降  2号总距

终于知道,谢了,谢了,太感谢了!

网友D:
对应你的图上的舵机序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应你的图上的舵机序号

谢了大佬!

楼主:
拖了好几天,今天又开始做一点。。。。

机芯底部支架

机芯底部支架

嵌入机芯

嵌入机芯

楼主:
引用 楼主:
拖了好几天,今天又开始做一点。。。。

又拖了几天。。。哎

机芯安装

机芯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