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0632咋样

楼主(2022-06-13):
不知道和0630比哪个好用,成色好的0630a太难找了
这台黄山小作坊的0632a看起来车螺纹挺方便

网友A:
没用过  看起开不错

网友B:
如果床子没毛病0632应该比0630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床子没毛病0632应该比0630好

刀架没撞过刀,导轨看起来基本没问题,就是不知道好用不,车螺纹也不用换挂轮  感觉就是轻量版61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  看起开不错

内心还是想收藏个0630a  就是成色好的凤毛麟角

网友C:
这个加工尺寸比0630要大一号了  属于典型的工业机了   质量没问题的话肯定比0630好

网友D:
这工业机个头不小,有场地有动力电就行。横向走刀摇把撞得够狠,车端面时有没有影响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工业机个头不小,有场地有动力电就行。横向走刀摇把撞得够狠,车端面时有没有影响不知道。

如果买了就改变频器,这机器看着打实际电机才1.1kw   握把应该只影响丝杠不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加工尺寸比0630要大一号了  属于典型的工业机了   质量没问题的话肯定比0630好

黄山小作坊出的,估摸着主要出口的,质量应该马马虎虎  毕竟出口质量差了拿不到尾款

网友E:
左上角那台沈一的6140不错。
床子有没有内伤不好说,只一张图片看不出来啥,是个床子几乎都有飞活儿的事故,撞车之类不稀奇,明眼能看出来的人家倒腾机床的都翻修过,太掉价。无快进机床尤其是这种小机子,床轨磨损都比较轻微,缺油摇着死沉,操作工没事不折磨自己,一般不会太严重缺油。
左右移动大托板,观察导轨磨损情况,观察有无磕碰伤痕或者后期修复痕迹,观察齿条,是否有换新迹象,是否有某齿明显磕碰痕迹,观察齿条磨损痕迹是否均匀,咬合痕迹是否有周期性变化,手感大托板移动时是否顺畅自然,齿轮间隙是否正常。打表……太多了,自己琢磨吧,二手货水深,入手需谨慎

网友F:
买二手车床要有心理承受能力,不具备维修能力最好不要买二手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上角那台沈一的6140不错。
床子有没有内伤不好说,只一张图片看不出来啥,是个床子几乎都有飞活儿的事故 ...

老哥挺懂的,不过一般来说这种小车床在工厂都没咋出力过,不是小作坊普车用的多,撞车基本刀架能看出来,现在翻修机床的很少,基本都是废铁价收,两块一斤就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二手车床要有心理承受能力,不具备维修能力最好不要买二手车床。

还好吧,玩机械的多多少少都会整一下,看外观这台还算可以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收拾二手车床是一种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挺懂的,不过一般来说这种小车床在工厂都没咋出力过,不是小作坊普车用的多,撞车基本刀架能看出来, ...

这些铁伙计在一块玩儿二十多年,只有点基本了解二手机床市场干翻修的很多,曾经见过高价买破烂的。
撞车这事,亲手干过怼裂卡盘,其他部位无伤,只损毁了刀具,还怼裂过车头箱

网友G:
引用 楼主:
黄山小作坊出的,估摸着主要出口的,质量应该马马虎虎  毕竟出口质量差了拿不到尾款

有场地,一楼地基好,就买个沈阳6136普通车床什么都能车,用一辈子也不会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场地,一楼地基好,就买个沈阳6136普通车床什么都能车,用一辈子也不会后悔

哎 叉车进不来   一个100米的胡同,不然整个6132也才四千块钱

网友H(2022-08-22):
黄山车床整体还算不错,如果动手能力还可以,那没问题,一般二手不管成色,回来多少可能需要调整,相比质量来说,30A肯定比这32A要强的。公制螺丝一般都不需要换齿,这台32A还是三杆机,操作方便,暂时够用的。我用0630,目前还够也,也挺喜欢30A,但是换的话,应该会考虑进口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黄山车床整体还算不错,如果动手能力还可以,那没问题,一般二手不管成色,回来多少可能需要调整,相比质量 ...

国外基本不生产普车了  不过可以考虑TW的,感觉泽庆330  410还挺适合家用,就是330二手太贵了  要一万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外基本不生产普车了  不过可以考虑TW的,感觉泽庆330  410还挺适合家用,就是330二手太贵了  要一万 ...

嗯,只能收点老床子,新的基本是数控。如果有条件,上数控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