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尺寸

楼主(2022-06-13):
也许问得不是地方

周末飞450,固定起落架的内六角螺丝掉了一个

想到淘宝上买,发现内六角尺寸都是M开头标号

所以不知道怎么选了

下面拍个照,有模友能告诉我这种尺寸是M多少吗?

我只知道这个对应的扳手能用在伟力K110 的主桨固定螺丝上。

不胜感激

网友A:
H1.5刀头,对应M2螺丝

网友B:
450起落架是2mm螺丝m2的,还是建议扩孔然后细扎带固定,炸鸡好泄力,110主桨螺丝是用1.5mm螺丝刀拧,这个不用太紧,110的桨能自由转动又没虚位是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1.5刀头,对应M2螺丝

感谢!已重新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起落架是2mm螺丝m2的,还是建议扩孔然后细扎带固定,炸鸡好泄力,110主桨螺丝是用1.5mm螺丝刀拧,这个不 ...

感谢!扎带法我也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