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6个五号电池的遥控器能否换锂电(以伟力X6控举例)

楼主(2022-06-13):
我新买了一台伟力K124全套,发现遥控器电池盒不能拆下来,即不是模块化设计。请问各位大佬,这种情况如何换锂电?感谢了!

X6电池舱

X6电池舱

网友:
完全可以。找接近的电压就可以工作,三块需要降压,两块看能不能工作

网友:
大家都改成2s锂电了

网友:
50解君愁

网友:
两颗14500锂电池串联即可解决问题,以前你要六个,现在两个就可以,你说神奇不神奇

网友:
我是拆控把两个18650放进去,引接头和平衡线出来充电,充满了用了好久没再充电真的用了很久

网友:
6节干电池,最高电压应该在9V,可以用两节锂电代替

网友A:
一般4-6节电池的可以无脑改2S锂电。
8节的可以3S锂电,也可以改内部稳压电路后2S供电。
如果条件和能力允许,改之前最好用可调电源供电,用以测量最低工作电压和报警电压,甚至可以修改报警电压。

网友:
2S完全没问题。3S最好做降压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4-6节电池的可以无脑改2S锂电。
8节的可以3S锂电,也可以改内部稳压电路后2S供电。
如果条件和能力 ...

感谢你上传这么多照片,看来必须要拆控了。。。这个控没有引出独立接头。还是JR控设计的好,直接引出了电池组接口,5号电池组和3S锂电通用。

网友:
就我还只是装电池吗?

楼主:
现在有卖那种5号充电锂电池的,不知道装上去效果,跟换Li-Po2s效果有区别吗?如果没区别,用6节5号充电锂电池也挺耐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有卖那种5号充电锂电池的,不知道装上去效果,跟换Li-Po2s效果有区别吗?如果没区别,用6节5号充电锂电 ...

这种充电5号锂电池(或者9v电池)要绝对避免用在遥控器和一切重要的地方比如烟火报警器,因为其特性是放电曲线非常直,精确地维持在1.5v或者9v左右,但当锂电池电芯电耗尽时,输出是断崖式下降,没有任何预警,直接变为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5号锂电池(或者9v电池)要绝对避免用在遥控器和一切重要的地方比如烟火报警器,因为其特性是放 ...

谢谢您的提醒!!也就是说,就算是带低压报警的遥控器,也来不及报警提醒是吗?因为电压直接从7.2(=1.2*6)突然跳到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也就是说,就算是带低压报警的遥控器,也来不及报警提醒是吗?因为电压直接从7.2(=1.2* ...

是的,直接从1.5x6 跳到0,没有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直接从1.5x6 跳到0,没有过渡

谢谢!有个细节要更正,充电锂5号电池单节电压为1.2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个细节要更正,充电锂5号电池单节电压为1.2伏

1.2v是镍氢或者镍铬充电电池的电压平台,锂电的平台抬升到了恒压的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