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有人做过有刷电机吗?求指点。

楼主(2022-06-14):
有人做过有刷
电机
吗?求指点。我现在搞不清楚转子上线圈绕线的方向。应该顺时针绕呢还是逆时针呢?
逆时针和中学物理教科书上的绕法是是一致的,符合右手定则,可顺时针呢?教科书上也只写了逆时针这一种。
求解。

网友A:
我自己"瞎”想,可能无所谓
线圈绕线的方向,电机转向由正负极接线方式决定。

网友B:
无所谓了,只是旋转方向不同罢了!

网友C:
理论上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没有任何区别,实际上有一点区别,就是电机正反转转速的问题,要看碳刷和磁极的位置。

网友D:
所有绕组都同向就可以,都顺时针 或者都逆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