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RO 垃圾

楼主(2022-06-14):
T-PRO 垃圾
100MW以上..不停干扰自转,开1W??想也别想~
若精度10格佢最多算只有6格..不置中要微调..根本以平价就冲佔市场..手感又太胶

楼主:


网友A:
的确很垃圾的,但是人家便宜,功能多啊,把它改造一下就不垃圾了呀。我用它飞固定翼远航几十公里都不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很垃圾的,但是人家便宜,功能多啊,把它改造一下就不垃圾了呀。我用它飞固定翼远航几十公里都不失控

漂移太过份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漂移太过份

2.4G也这么多干扰么~ 有没有把opentx 选项adc filter关掉试试

网友:
据说某人把摇杆的线换成硅胶线后就不飘了,你要试试不?

网友:
还有你这个天线是什么状况?915塞进去了?

网友:
实在好奇,也入了个。期待一下……到时在这反馈

网友B:
初步试了下,搭配betafpv 的nano,开500mw,500hz刷新率,貌似没有什么问题……

遥控器固件edgetx2.7.1,高频头2.5,接收机2.5。

adc filter是关闭状态。

1w还没有试,一样是两节18650,感觉掉电比刷opentx的x9 lite s 搭betafpv 的高频头掉电快。
感觉上开1w会吃不消。起码需要上个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试了下,搭配betafpv 的nano,开500mw,500hz刷新率,貌似没有什么问题……

遥控器固件edgetx2.7.1, ...

adc filtera是关闭状态...你试等未够仔细...精度不高会自漂~~

网友:
引用 楼主:
adc filtera是关闭状态...你试等未够仔细...精度不高会自漂~~

可否展开讲一下,最近基本没有看过群组的聊天。在什么情况下会重现,具体的表现是什么,什么是“自飘”,是飞机还是什么?谢谢~

网友B:
试了几天,的确发现精度要差一点,适应后也还好。做动作比精度高些的摇杆更迅速……你说的漂不知道是不是老外说的jitter,在主屏幕下看摇杆的数据会跳动。这个,在飞控里有deadband可以设置,应该问题不大。  的确这两个问题是存在的,但还好…… 要求高的话应该可以通过更换ag01mini解决~ 我看到有人给t-lite换了radiomaster 的ag01mini,这个应该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了几天,的确发现精度要差一点,适应后也还好。做动作比精度高些的摇杆更迅速……你说的漂不知道是不是老 ...

不是吧,控也就500块,改个摇杆又500块,干嘛不直接上黑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控也就500块,改个摇杆又500块,干嘛不直接上黑羊啊~~~

就是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控也就500块,改个摇杆又500块,干嘛不直接上黑羊啊~~~

黑羊系列的摇杆比ag01好么? 这些参数在哪儿能看见,或者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玩……

換霍爾遙杆,Zorro 99換左面就可以了,换左右,要198啊

楼主(2022-07-19):
引用 网友B:
试了几天,的确发现精度要差一点,适应后也还好。做动作比精度高些的摇杆更迅速……你说的漂不知道是不是老 ...

不知你是如何测...开250MW.干扰好比撞过的车,开直路会抢方向盘....间真就是垃圾之中的垃圾...我用过的最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控也就500块,改个摇杆又500块,干嘛不直接上黑羊啊~~~

黑羊??贵不一是最好...玩的是DIY.
接收915,2.4G根本就只有两大芯片...
ELRS问世后用过之后就回不去了..

楼主:
玩模就是爱DIY....T-PRO放外置一样干扰...

精度---FRSKY 90%---T-PRO只有40%

网友B:
就用它飞了下怪象25: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4Mjg0MTE3Ng==.html?x&sharefrom=iphone&sharekey=7123df5ec3424d4e60a8a0babf2fb0153

没开宽动态,所以看起来有点欠缺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它飞了下怪象25: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4Mjg0MTE3Ng==.html?x&sharefrom=iphone&shareke ...

高頻頭
你玩 200米可以 开10MW 可以接受
100MW 转向就是就是 -0.2 -0.4 .
250MW  转向就是就是 -0.4-0.6 .不停跳...不停自转!!

你不是高频头100%无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S4y1w7qP?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f9 ...

T PRO开1W和25MW,摇杆中位都不一,中位不中。确实干扰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