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炸鸡了,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22-06-15):
动作确实有点爆,突然感觉被妖风拍了一下,突然往左边倾斜并极速下坠,好在下坠两三米就又稳住了,然后换了电池,我怀疑是不是舵机有问题,所以我试图让现象重现,以便应征我的观点,于是我暴力青蛙跳,几次以后,电机好像转度变低并且没有所谓,舵机也没有动作了,我怀疑是不是电调bec不够功率

网友A:
看下电调线是接在接收机上还是陀螺仪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调线是接在接收机上还是陀螺仪上

电调3p 线是在接收机上,用的是黄k8

网友:
如果排除供电问题那也有可能是飞机震动太大,把K8震傻了,震动超过传感器极限情况下可能会抽风。

网友:
不都是电调到接收机然后接收机输出一根sbus到陀螺仪吗

网友:
焊接多一条线接到陀螺仪空闲通道就行

网友B:
不知道什么电调,但描述明显电调软了动力下降 bec供电不足,换电调吧,电调线插接收机安全,再额外接一根到陀螺仪,有条件加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电调,但描述明显电调软了动力下降 bec供电不足,换电调吧,电调线插接收机安全,再额外接一根到 ...

能不能说说电容怎么diy吗

楼主:
以前用的锁尾是银燕的9257中舵,然后换了futaba的9251,就出现这个问题了,难道futaba的9251功率比较大?

网友:
加电容就解决了,解决不了那就不是供电不足。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