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iger 406充电器自制放电电阻

楼主(2022-06-16):
(图片)

网友:
我的是用24V汽车灯泡做的,一般情况够用,收方比较方便。

网友:
这功率电阻真够硬核的。我买的那种金色的功率电阻100w的,然后接的二手服务器散热片,和一个12cm风扇。

网友:
各有奇招   俺用汽车 灯泡

网友:
反冲给电包可以

网友:
搞个刹车电阻呗,或者ptc发热模块烧水

网友:
去拼夕夕几块钱包邮买个这个灯,100W的,放电可快了,买那种灯泡的

网友:
反冲电包速度高效

网友:
反冲电包可以再次利用而且放电速度更快,节约能源

网友:
用灯泡电阻放电的肯定没有电包
有电包的直接反冲回收了

楼主:
为了测试电池容量做的,看看电池衰减多少。

网友A(2022-09-27):
楼主,请教下,外接电阻负载放电的时候,参数是怎么计算的?
说明书17页上是用灯炮举例说明,通道回充电压限制和通道回充电流限制两个参数是如何计算确定的
换成电阻那应该是怎样换算这两参数的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下,外接电阻负载放电的时候,参数是怎么计算的?
说明书17页上是用灯炮举例说明,通道回充电压限制 ...

p=u^2/R

网友(2022-11-08):
买个24V热得快,300W功率都有的,不够再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