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油机离合器工作原理

楼主(2022-06-16):
刚接触油机,想问下各位大神这个离合器是怎么带动离合器轮的?上面的开槽起什么作用?

网友:
靠形变,外径变大,

网友:
当转速慢时,开槽的甩块因离心力小而不变形,这时甩块和离合盘是不接触的。当转速增高,离心力增加,使开槽的甩块向外变形与离合盘接触,摩擦带动离合盘一起转动。

网友(2024-05-08):
举一反三,这是否是任何离合器的工作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