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pv高频头刷成砖怎么办??

楼主(2022-06-17):
风扇在转,黑屏,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固件刷错了,用elrs上位机重刷吧

网友B:
usb 插电脑重新刷下, 如果刷不进去,拆开螺丝,主板上有两个按钮, boot 和reset , 同时按下,然后先松reset 再松boot ,就可以刷了

网友C:
从理论上讲不会变砖,应该是固件错误了,重新找个对应的固件刷上,其实如果现有固件能够满足使用,不建议总是追求新固件

网友D:
遥控里用lua,打开wifi 然后刷机~我前几天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