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pilot自动修改GPS参数,导致inav/bf不能用

楼主(2022-06-18):
GPS模块装在ardupilot下,会被自动修改参数,当这个GPS模块装在inav/bf的时候,就不认了。
大家知道应该怎么改回去吗?

网友:
用ULBOX自己那个软件改

网友A:
2楼说的对 弄个串口连gps 然后用ULBOX自己那个软件 u-center 改

楼主(2022-08-23):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对 弄个串口连gps 然后用ULBOX自己那个软件 u-center 改

关键是改哪个参数,改成多少?我不清楚。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