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刮到变质的原子灰怎么办!

楼主(2022-06-18):
事情是这样的,喷漆的时候感觉船体还有些瑕疵,想刮一下原子灰处理一下。结果刮完了等几小时打磨的时候发现原子灰基本没固化(放了固化剂的)。估计是原子灰变质了吧。想请教一下大家这种情况怎么处理,不想就这样干废了

网友A:
用稀释剂擦掉,再重新刮原子灰(好的),油漆稀释了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你还要重新上漆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稀释剂擦掉,再重新刮原子灰(好的),油漆稀释了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你还要重新上漆的哈

谢谢!

网友B:
打磨掉吧,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掉吧,没办法

谢谢大师!主要是打磨时发现要打结,然后船体就更坑坑洼洼了

网友C:
我也碰到过,好长时间不干,老闹心了。原因估计是开封后放的时间长了。

网友:
楼上说的 洗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好长时间不干,老闹心了。原因估计是开封后放的时间长了。

就是,应该是保存的时候没密封好

网友D:
这是做模型中很讨厌的事,我遇到多次这样的情况。建议不要是用砂纸打磨,改而使用小刀仔细地刮除干净再打磨,因为这种粘乎乎的腻子会把砂纸糊死,空费不少宝贵的砂纸。一定要刮除干净后再重新打腻子,如果不清除干净的话,后期喷漆也会出现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做模型中很讨厌的事,我遇到多次这样的情况。建议不要是用砂纸打磨,改而使用小刀仔细地刮除干净再打磨 ...

谢谢!确实太烦了,本来好不容易做一次模型,结果遇到这档子事。我用砂纸砂过,就像你说的那样,那东西黏在砂纸上,砂纸很快就废了,而且打磨面全是疙瘩,非常难看,别提多难受了。不过下次应该就有经验了,第一是原子灰的保存,最好是用保鲜膜封一下,第二,如果原子灰挖起来变太黏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太烦了,本来好不容易做一次模型,结果遇到这档子事。我用砂纸砂过,就像你说的那样,那东西黏 ...

我现在积存了5个牌子的腻子堆在角落里,它们的使用规律非常不好把握,其过程真是有口难言(即便码上三百字也难以说清)!最重要的是一定买最新鲜出厂的腻子,而且是口碑好的腻子。另外,使用之前最好做几组不同配比的实验,找出最满意的配比组合,才能往船壳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