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电机匪夷所思现象

楼主(2022-06-18):
这个品牌的铝材都是7075的吗?新电机5个起落下来发现电机转起来比较紧,拆下来检查发现磁钢居然磨定子,还有救吗?难道是XL代工的吗?真糟糕的质量。

网友:
磨着磨着就好了

网友A:
电机进过水吧,轴承不行了,看看有没有虚位

网友B:
轴承锈这么厉害,看看是不是轴承生锈的问题,再垃圾的电机也不可能飞五个起落就出问题,除非是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进过水吧,轴承不行了,看看有没有虚位

没有进过水。在这个电机尺寸级别中,这个电机的轴承规格应该最小的了。估计时磁铁粘合时没有固定到位,加上小轴承支撑力不够,轻微磨损后就和定子贴在一起了。
定子钢片留了通风孔,导致导致只能使用小规格轴承,但是因为绕线不整齐而且使用了细铜线,通风孔基本被全堵住,没啥散热效果。

只能换转子或把磁钢磨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锈这么厉害,看看是不是轴承生锈的问题,再垃圾的电机也不可能飞五个起落就出问题,除非是二手的

轴承没有生锈看到锈的颜色的那个是铜垫片来的
不排除的个别不良,但是到我手上对我而言就是100%的发生几率。。。

网友:
偏心了吧,这磁间隙,明显有差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弯了?

我也希望是轴弯了,但是转过180度后还是那样,轴应该没有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给解决来找我
我替你出头

谢谢张总,哈哈
算了,但不会再买这个品牌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没有生锈看到锈的颜色的那个是铜垫片来的
不排除的个别不良,但是到我手上对我而言就是100%的发生 ...

楼主找下富丽,看看怎么解决,这已经是不良品了,必须走售后维权,维护自己的权益。

网友D:
找卖家直接就能给售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卖家直接就能给售后的

好的,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