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入坑,请教一下油动固定翼如何加飞控

楼主(2022-06-19):
之前飞电动FPV 现在转油机准备飞目视。油机总是控制不好平衡这些没fpv加了飞控好操作,所以想请教一下油机怎么加飞控

网友A:
你原来飞电动时飞控如何连接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飞电动时飞控如何连接飞控的?

主要是减震问题

楼主:
油飞机抖动太大

网友B:
其实都是一样的接线,发动机震动大,需要做震动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都是一样的接线,发动机震动大,需要做震动过滤

震动过滤怎么做呀,就是难在这里,不然自稳模式乱跳

网友C:
飞控远离发动机,底座加减震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远离发动机,底座加减震塔。

放到尾巴也不行,震动大的很,减震塔是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到尾巴也不行,震动大的很,减震塔是那种?

淘宝搜飞控减震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飞控减震座

安上去接线和fpv一样就行了,还有没有特别的地方呢

网友D:
减震,必要时绑配重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减震,必要时绑配重块

是啊,,以前玩带副翼的直升机,只有锁尾陀螺仪的时候,就要装一个铁片在陀螺那里

网友:
用厚一点的双面胶粘上去,飞控感度调小点就行了,没什么特别讲究的

网友(2022-08-04):
用个减震板就行了,你用的什么飞控啊?

网友:
问卖家撒!卖家专业!

网友(2022-09-26):
可以看看我的

网友(2023-06-12):
和我联系吧,我已经搞定了,核心是减震。

网友E(2023-09-11):
听说油机不能上飞控 ,飞控会被油机震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说油机不能上飞控 ,飞控会被油机震傻掉

有可能,垫层海绵试试。飞控不是跟电动一样加嘛

网友F:
原理一样的,做好防震,汽油的远离CDI,甲醇的振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