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们推荐一个bec

楼主(2022-06-19):
电调自带bec不敢恭维,还请大佬们推荐一个靠谱的bec,飞机是500直升机

网友:
如何不敢恭维呢?保护了吗?

网友:
推荐好盈自带的嘿嘿

网友:
不放心就外接bec,不用电调自带的(本人2021年11.19日入模,购买过亚拓470,小罗520,fw200)

网友:
我有两个大疆的直升机专用bec,稳定性杠杠的。13727006567
https://h5.m.goofish.com/app/idleFish-F2e/fish-mini-pha/detail.html?id=669661582670&ut_sk=1.WOjHH3cpMbgDAMuWKNRoGvxy_21407387_1655638162770.copy.detail.669661582670.86464831&forceFlush=1

网友A:
好盈bec好用30a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bec好用30a那个

30a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B:
那就接2块电池直供吧,要什么bec

网友:
并联法拉电容了解一下

网友:
借楼问一下现在好盈200A的bec怎么样?能放心造吗

网友C:
还是锂电直供串二极管吧,500级多是融插头和烧电调,还是外接锂电池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锂电直供串二极管吧,500级多是融插头和烧电调,还是外接锂电池安全

不知道串哪个二极管,肖基特4007肯定是不行,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接2块电池直供吧,要什么bec。

不是高压舵机啊,接收机是天9

网友D:
现在的电调bec 没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调bec 没问题呀

同意

网友:
现在500直升机不追求一个质量靠谱电调。找外挂bec不能理解。我感觉有点本末倒置。我用好盈v4 60a好多年bec都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2022-07-28):
买大一号的电调! 700都是自带BEC了。500级慌什么..

网友:
怕供电不靠谱接个打电容就完事了。没必要折腾bec
btw前提是别用杂牌电调,起码得好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