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自组电包的问题

楼主(2022-06-19):
电包有点小了,想重新买个,成品感觉稍贵,看闲鱼卖锂铁大单体感觉实惠的多。如下图,4S25A的一组卖220块钱。
想请问一下大佬,这个买来是不是跟咱们用的飞机电池一样 加个平衡头,正负极出个输出线就能用了?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注意线序,充电电压,别的也没什了

网友:
至少6S 30A,一步到位不后悔

网友:
就把他当成一个大电池就好了,如果不是很介意重量,用磷酸铁锂,对长时间存放的电压要求不高,不过放就行了

网友A:
大单体最简单,和我们几S电池一样是串联的。平衡头伸出来,头尾接出来正负极就能用了。DIY加个电量显示,温度显示啥的也非常方便。而且也没有所谓的一步到位,以后想升级,继续往上加电芯就行了。

网友:
注意不要短路,这东西短路不得了

网友:
也不便宜啊,三元2块多1AH
组个6S 3

网友:
组个6S 30Ah的三元,电芯成本30x2x6=360到400元左右
推荐6S电包!3S电压太低,现在都是4S或者6S电池了,电包还是用6S比较好

网友:
我要出18650电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单体最简单,和我们几S电池一样是串联的。平衡头伸出来,头尾接出来正负极就能用了。DIY加个电量显示,温 ...

谢谢,能拍个更清晰点的照片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拍个更清晰点的照片看看吗?

这个是很久以前了,我们现在都是用的2000瓦的发电机。

网友:
你这价格好像有点低,是拆机电池或者杂牌吧?主要还是要看看电池剩余容量和内阻,另外,咸鱼电池水深得很。。。。。我也自己组的电包,国轩30AH大单体,全新的53块钱一块,内阻1.5毫欧,弄了两个4S的电包,冲小电池就用4S,冲6S电池就把两个电包串联当8S用

网友:
防止过充放电,最好加块保护板。充电用平衡头,保护板主要用来防止电芯过放电

网友:
看到有老哥用发电机,太强了

网友:
我用的两组4S1P的83AH,串联成8s供D6充电器,可以冲6S5000大约25个,足够爽飞一下午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