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车电机制作卡丁车

楼主(2022-06-20):
事情从坏了的卡丁车开始

主板拆下来

改个程序

买材料

再买个轮子

切割材料

钻孔

效果

焊接

转向羊角喷漆

车架焊接

焊接

改造

焊接

电机线延长

焊接转向座

焊接脚踏控制板

安装测试

制作方向盘

焊接方向盘

焊接

方向盘

包方向盘

效果

方向盘固定座

焊接

方向盘地座

焊接

切割

焊接

固定方向盘

转向制作

焊接

焊接

转向连杆焊接

油门踏板安装

主板安装测试

测试

试车

试车正常

楼主:
7.69 teo:/ 卡丁车制作第七集 %同城热点 %智能控制 %记录这一刻 %手艺人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网友A:
做工太粗糙了,可以借鉴别人的做法进行改进

网友B:
哥们洛阳的?做的真不错

网友C:
没有避震和悬挂也就算了,好歹座位上垫个厚点的缓冲层,比如海绵垫什么的。

网友D:
这主板好像缺点就是功率小点,带这车架子加人没问题吗,稍微上坡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主板好像缺点就是功率小点,带这车架子加人没问题吗,稍微上坡行不行

必须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避震和悬挂也就算了,好歹座位上垫个厚点的缓冲层,比如海绵垫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洛阳的?做的真不错

洛阳的       技术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太粗糙了,可以借鉴别人的做法进行改进

哈哈就是粗糙了点

网友E:
期待你的第二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你的第二辆!加油!

网友(2022-10-15):
改装太复杂了,可以简单点。

网友:
实事求是的享受了DIY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