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新手请教大家个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22-06-20):
在B站上看到很多固定翼
FPV
穿云的视频,续航动辄就是几个小时。我带娃刚入门,买了各SU27的板机,配的3S的1500mAh的
电池
,商家说只能飞七八分钟。为什么差距会有这么大?不是说固定翼相比多旋翼续航上优势很大吗?我之前玩过大疆,续航还能到四十多分钟,希望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远航鸡有翼型气动合理,还有电池是1-2W mah,苏27这种门板鸡就没可比性

网友B:
能量守恒,楼上回答的很详细了,不过SU27的板机我用3S的1500mAh悠闲飞飞十几分钟无压力

网友C:
Dji是商业机,也是竭尽所能去增加续航,而传统模型,要兼顾的东西太多了,功能和定位是不一样的,当然新手肯定是要长续航,飞爽,有些航测用的汽油机,动辄能飞几个小时,但是根本不是拿来玩的,是拿来干活的,或者有些无动力滑翔机,把握好气流也能飞很久,灵魂三问永远存在,能飞多高,能飞多远,能飞多久?卖你s27的肯定是奸商,正常不都飞2小时么?续航怎么这么短?投诉他!

网友D:
远航机尺寸一般比较大,而且机翼有翼型,升力大,采用18650电池,电池容量高达10000mah以上,这种电池放电电压能低到3.2V左右,一般用6S,在同样功率下,电机电流就小了,续航时间长。 板机没翼型,完全是靠机翼迎角+大推力电机(不知道对不对)起飞的,电池最低电压也只能放到3.7V,容量也小,续航自然也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