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啥叫盘龙棍?了解一下

楼主(2022-06-20):
每到夏天我都会说我要做个外置接收机!我要坐在车里飞!但是每次都由于这事那事耽搁了!今年不扯没用的开整!

直奔主题!这就是我一体化的外置接收机解决方案——盘龙棍!我先来说说功能!
主要功能:
1、外置接收信号更好!多出几百米不成问题!
2、独立供电、独立使用变废为宝。闲着也是闲着!
3、坐车里飞冬暖夏凉有空调,还不怕蚊虫。
4、绑三脚架上飞山,吸在铁门上,吸在船头,吸在车顶,吸在有铁的地方就行。
这个面看的比较清楚。1是打印的壳体固定接收机用,2是里面有个5v3A的bec负责为接收机降压供电。3是超长的导线,就接两根一根视频、一根地线。4是3.5mm插头,肥鲨、大疆、skyzone、等等大部分视频眼镜都支持3.5的AV输入。5是2S2200mah电池和BB响。6是磁力吸盘底座。
1是打印的壳体固定接收机用,我用的95A的PTU有点太软了。不推荐。用pla就行。接收机散热量大,必须注意散热。下一代我会加上散热风扇。这个就凑合用了。

2是里面有个5v3A的bec负责为接收机降压供电。塞到柱子里了。柱子是用剩下的保鲜膜的纸筒芯。解释还防水。这要是自己打印个筒子咋也得三四个小时。废物利用。接头用的是6S的平衡头。肥鲨接收机只用接三根线。从上往下数一共9跟,4是视频线,7是地线,9是5V。这我找了好久冒着这被烧的风险验证好使!BEC的5V接7和9。

3是超长的导线,就接两根一根视频、一根地线。我用的接头是6S电池的平衡头,把上面的1、2空出来正好能插上!而且非常稳!视频线接4和7。我用的是AWD26的线比较粗。还包上了抗拉层。毕竟要被车门夹,不整结识点扛不住。
4是3.5mm插头,肥鲨、大疆、skyzone、等等大部分视频眼镜都支持3.5的AV输入。找个四芯插头,找到地线和视频两个接头位置就够了。肥鲨是这么接的别的我就不太清楚了。试试呗!反正就那几个。
5是2S2200mah电池和BB响。电池没啥说的。我用2S是因为薄捆上好看!BEC降压6S都没问题。直接捆上就行。别放筒子里面,太麻烦。BB设置个3.7V接收机不算费电。2S2200能飞好几天。

6是磁力吸盘底座。淘宝买的,直接搜磁力吸盘就行,买中间带螺丝的。别买太大,这个不装上面的塑料盖子我都拔不下来。特别有劲!虽然我在底座和打印座之间装了螺丝,还打了胶依然拔不下来。打印件都快拔脱丝了!装上个塑料盖感觉力量正好。注意看盖子上的楞,每次拔下来都扣这里,避免损坏打印件。

试飞了!非常爽。比在车里信号好太多了!350mw车里也就300米,用了盘龙柱能到800米。有啥疑问!问!

网友:
这还说啥,牛逼就完了~

网友:
这个历害

网友:
这就是DIY给咱们带来的乐趣,成就感。

网友:
图传接收外置了,遥控发射不外置吗?车的铁壳子对遥控信号影响大吗?

网友A:
坐车里飞。想法很美好。。。但是看下飞飞机的流程就知道不值得这么干

布置外置接收机,线拉进来等等操作。飞前就算个10分钟能弄好吧。。。

下车飞机上电,飞机摆在空地上。。。跑上车关门,开始飞。穿越机3分钟。。。下来后下车换电池,摆好。在跑上车。飞三分钟。

你说这玩意是固定翼上天30分钟还是可以的。对于穿越机这样搞感觉有点脱裤子放屁。太麻烦。想必一下午都在开关车门,车内温度也低不到哪去吧。

网友:
我觉得车内飞飞机,还是小鸡3寸以内。车窗手拿起飞,降落回车窗。一直保持开一扇车窗。空调怼上。也别飞太远。是最爽的啦

网友B:
遥控信号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信号咋办

这个遥控信号我不太担心。本来无论是2.4g的elrs还是915都甩5.8的几条街。飞到大雪花都不会丢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车里飞。想法很美好。。。但是看下飞飞机的流程就知道不值得这么干

布置外置接收机,线拉进来等等操作 ...

我的流程跟你不一样。我是开门拿飞机进来。都搞定之后,开门放下飞机关门起飞。
另外,你们都不招蚊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