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500级AH-1w超级眼镜蛇FPV像真机装机试飞

楼主(2022-06-20):
一直以来比较喜欢像真直升机,但因为直升机模型的组装和操控难度一直未能如愿。今年看到网上有像真机装H1飞控的飞行视频,发现这飞控就是新手的福音,压根不用基本练习手动模式了,搞一台像真机飞航线、再玩玩FPV的想法开始诞生了。
为了尽可能利用已有电池,决定上500级。在黑鹰和超级眼镜蛇之间纠结了一阵子后选择了超级眼镜蛇。在自己组装和买成品之间又纠结了一阵子,之前就玩过几天k110,没组装调试经验,自己组装可能会失败,买成品略贵、而且坏了也不会修,最终在本地大佬的支持下决定买零件组装。组装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导致反复折腾,现将我自己的一点点装机过程及问题简单记录一下,希望对喜欢像真机的新手模友们有一点帮助,过程中有错误的还请大佬们多多帮忙指正。

装机前先研究500ESP说明书,并反复观看了B站会飞的包子、小鱼飞飞机等大佬的装机视频,对整个过程及重点注意事项有了初步认识。电装选择比较简单,原则是够用就行,嘉迪6s 1700kv电机,好盈80A V4,Deko舵机,H1飞控。

零件到货

机架组装,按照说明书逐步安装,不明白的地方就向本地的高手和淘宝机架卖家请教,感谢他们对我这个新手的耐心指导,在他们的帮助下,机架的组装还是比较顺利。我用的是外壳自带的侧板,为了保证主轴顺利穿过两个主轴的固定孔,微调了很长时间才能顺滑的插进去,据说是自带的侧板螺丝孔开孔有点大的原因。

旋翼头的组装费了不少时间,按照B站的教程组装,总是有一侧桨夹顺滑、另一侧涩,反复拆装了n次都是这样,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由于每次都打了点胶,结果导致胶溢出。最后本地的高手帮忙全部重新拆了清理后再组装,解决了桨夹涩的问题。

之后就是安装飞控、长尾管、短尾管、尾波箱,基本没什么难度。

和外壳对比一下大小

更换正反丝拉杆,方便调节十字盘。

H1飞控的调试也很简单,按照官方的视频逐步调试即可。外场校正好地磁后,解锁飞控,启动电机,达到额定转速后缓慢推油门起飞,机架顺利升空,但双腿和双手不由自主的开始颤抖,一直到飞机平稳降落……….还好一切顺利,飞机用默认参数很稳。

开始套壳了,这是整个装机过程中最困难的环节。从晚上7点一直折腾到半夜1点才算搞定,主要困难点在于翘尾转接波箱和GPS天线的安装。第一次装的时候,拆了尾波箱和短尾管,机架带着gps天线和翘尾转接波箱使劲往机壳里面塞,用蛮劲塞进去了,但是发现gps天线受挤压歪了,机身翘起来也没法和机壳固定,于是又取了出来,这个过程导致机壳的底部出现了裂纹。本来想拆了gps外壳安装,发现不好拆,就作罢了。第二次拆了gps和翘尾转接波箱,塞进去后发现翘尾转接波箱无法和长尾管对接……反反复复四五次,最后是取了gps天线、机身带着翘尾转接波箱塞进去的,gps天线不知道装哪里,临时放在机壳的尾管上面了。局部机壳也破损了。

下图的三角连杆装错了,导致凸出机壳太多,盖板盖上后有一些缝隙,但由于折腾累了,懒得取出来了,好在不影响操控,将就一下吧。这玩意应该是装在翘尾转接波箱固定孔的内侧。

为了便于短尾管的安装,期间对翘尾转接波箱的定位孔进行了打磨,同时发现机壳局部影响了飞机的操控,又用壁纸刀对局部进行了简单粗糙的切割,弄得跟狗啃的一样。

左右两侧短翼的航灯穿线错误,于是又抽出来重新打孔安装。

外场试飞,一切顺利,飞行很稳定,震动很小。

安装武器、水贴,飞机也开始变得漂亮了,但是没注意到有一个水贴居然贴反了。座舱内临时固定了摄像头和天空端,用于测试座舱视角,便于以后fpv飞行。

继续外场试飞,飞机一如既往的稳定。第三视角飞行,摄像头录像。座舱视角图像有点抖动,打算接下来贴几个穿越机用的减震海绵垫看看能不能消除震动。

飞行视频如下:

整个飞机起飞重量约3.5kg,富力6s 5200电池温柔飞了12分钟,落地电压3.74V,续航还是很满意。唯一的问题是,座舱内的天空端在200mw功率下4分钟就超温进入了低功率模式,打算接下来给天空端安装一个小风扇,并降低功率再试试,这飞机最多也就飞三五十米远,应该不需要太大的功率。

整个过程中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步骤,那就是在装机前找外壳卖家要组装说明书,我是套壳完事后,才感觉这个应该得有说明书的,于是找卖家要说明书,果然还真有………要是提前要到了说明书,套外壳也无需折腾那么久了

网友:
援同厂470,后悔没买500,470和坦克容易搭比例,但是空间实在太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援470

网友B:
为楼主的这份耐心点赞,我们有同样的热爱,共勉,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的飞机

这个外壳确实不错,虽然没有470那个更逼真,但是我觉得已经很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车上正好,虽然空间小点,但胜在仿真度更高。500的空间确实大,能放6s5200电池,要是不装座舱,6000的电池也没问题,就是头会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楼主的这份耐心点赞,我们有同样的热爱,共勉,加油。

感谢支持,直升机旋翼头的机械结构太迷人了

网友:
玻纤侧边啦夸了

网友D:
请问LZ,在哪家买的?看来还是大一点,座舱方便布置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在哪家买的?看来还是大一点,座舱方便布置设备

跃邦模型买的外壳,小小的模型买的机架

网友E:
电池太重,飞控修正姿态动作很别扭不稳

网友F:
漂亮,飞机共化了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太重,飞控修正姿态动作很别扭不稳

确实是,飞控里面转速、刹车力度、十字盘感度参数下次再调调看看,我目前基本还是默认参数在试飞,看起来动作有点别扭,重心也有点靠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飞机共化了多少米?

差不多7k吧

网友G:
FPV 头追这套设备能介绍下么?我下打算组个像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FPV 头追这套设备能介绍下么?我下打算组个像真机

头追和云台配套使用,咸鱼有卖,大概300多。fpv的话可以买数字的或者模拟的,数字的就只需要买大疆天空端和大疆眼镜即可,模拟的需要买一个摄像头、一个图传发射器、一个显示器或者模拟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