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矢量风动小救援船

楼主(2022-06-20):
一直想做一条救援船,看了好多无刷电机的救援船,一直在构思,也不知道从何处开始动手,也常常在群里咨询一些相关内容的细节问题,得到一些耐心的指教。
那天看到小朋友在小池子里玩船,突然想起何不做一条小的救援船呢。
电机(130,180),镍氢电池,锂电池,电调,遥控都是现成的。
淘宝上买了点配件,一阵折腾,做出来了试验船,又经过多次各种改进...
把130电机改成180电机。
镍氢电池改成锂电池。
今天终于阶段性结束。

宽:24cm
长:46cm
浮筒:550ml x2; 350mlx2
电机:180
电池: 2s锂电池 25C
电调:30A
桨:4吋

请教一下,想提升一下这船的动力,大小不准备改变了。
1、本人也不知道该选用什么无刷电机,22系列的什么电机,外转子,还是内转子电机。
2、桨选用几寸的。
3、手里有 2s聚合物锂电池,所以电池不打算购买新的。
4、无刷电调手里也有。
5、浮筒的浮力是不是不够,后面准备升级动力后,尝试一下 EVA(游泳板)材料的6cm的圆柱,或者6cm的EPO材料,来做浮筒。

网友:
用无刷电机动力还要大

网友A:
杀鸡用了牛刀,这种救援船,电装用报废的双桨共轴的玩具直升机里拆出来即可,差速转弯,只需要装两个你上面用的电机和空气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杀鸡用了牛刀,这种救援船,电装用报废的双桨共轴的玩具直升机里拆出来即可,差速转弯,只需要装两个你上面 ...

没有玩具直升机啊,另外差速的话,还得买个双路的电调吧;两个桨上去,宽度又得变了,架子又得重做了。

网友:
我也做过,感觉差速的话,长宽比要在4以上比较合适。船太短的话因为力矩的关系,船很难走直线。后来都改成桨叶+风舵了。

网友B:
看了视频,很好,救援船该有的都有了!没必要穷折腾,有精力放到该用的地方!毕竟是救援船偶尔要用,能用就行,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很好,救援船该有的都有了!没必要穷折腾,有精力放到该用的地方!毕竟是救援船偶尔要用,能用就 ...

其实,我去这个小池子就是散步,顺手做了这个小船,休闲玩玩,小朋友的船回不来也可以救一下。
搞一个无刷的,就想速度再快一点,顺便了解一下无刷电机的配置,尺寸,以后有机会再做一个开阔水域的救援船。
还是希望能推荐一个这个尺寸下,增加速度的无刷电机配置。2s电池。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去这个小池子就是散步,顺手做了这个小船,休闲玩玩,小朋友的船回不来也可以救一下。
搞一个无 ...

那就1806~2204无刷电机,再配个10~20A的带正反转的电调,最低配就是1806无刷电机,10A电调,其他都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1806~2204无刷电机,再配个10~20A的带正反转的电调,最低配就是1806无刷电机,10A电调,其他都不用改 ...

有一个40A的船模电调,可以用上吧。就是重了一点。
同样电流下,空模电调散热好,还是船模电调散热好(救援船密闭环境下)。谢谢
另外还可以用比2204电机大一点的吗。
谢谢。

楼主:
订的 283电机到了,抽空装上先试一下,到时再上视频。
从130到180,速度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希望 180-283 也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网友(2022-08-26):
浮力好算:
假设浮筒是1000ml,完全没入水里就产生1000g浮力。假设船重500g,那么浮筒就没入水里一半。根据浮力和吃水线决定浮筒大小。
电机选择:
2S 1104+4045桨,推力90。
2S 1306+5045桨,推力160。
3S 1306+4045桨,推力230。
3S 2204+5寸桨,推力350+,银燕的440,驰风的配3叶桨能干到600。
3S 银燕RS2205+5045桨,推力700+;4S能过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