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个砂轮机品牌或型号

楼主(2022-06-21):
以前买过杂牌的,用几次就烧了,后来重新缠的铜线。
现在想买个直径150的,请前辈推荐,或者北 京有闲置的也可以,家用220v的

网友A:
淘宝上很多啊300W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很多啊300W的就可以了

您这是什么牌子?我就是怕好看的质量不好

网友:
150的砂轮机本来就不是工业用途,正规机械厂很少做这个规格的,市面上这么大的砂轮机基本都是小厂生产的,质量都不咋地,如果有条件,收90年以前产的老货还可以,新的可以找找文登出的,这边代工厂多,有些产品做的还可以

网友B:
这小砂轮机怎样换砂轮  不会摆动

网友:
150砂轮机马力不够 摸小东西凑合着  磨合金碳化硅砂轮磨着很吃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小砂轮机怎样换砂轮  不会摆动

需要修正才可以

网友:
砂轮选500瓦以上可以提高些效率

网友:
TW力山不错,平衡做得好,力大,不虚标,就是有点发热,不过几年也没烧。

网友C:
我买的利民 20厘米砂轮机,用着还行,力山好像更好些,磨的小平台更厚,品牌的一般是铜线电机,但是不管是不是铜线,砂轮机都是30分钟工作制的,本身没风扇散热的缘故,要想长期工作的就必须自己做了,平衡散热和防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利民 20厘米砂轮机,用着还行,力山好像更好些,磨的小平台更厚,品牌的一般是铜线电机,但是不管是 ...

说的有道理,我都忘了这个三十分钟工作制,砂轮机不同于一般电机,只能封闭式设计,所以发热也是理所当然,只要不坏倒是没什么。以前买过一台普通砂轮机,那个抖啊,反正开机就站不稳了,一路跑,这个力山不错,非常平稳,安静,我直接放桌上用了几年没有移位。150力度也够用,一般碳化硅砂轮磨合金刀没问题,当然粉尘也不小,要想感觉好些就换金刚石轮上去,我用机夹刀,很少磨刀,所以没舍得买。综合性价比来说算是最好的了,比博世便宜30-50%,虽然我没用过博世,不过想来博世也不会好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有道理,我都忘了这个三十分钟工作制,砂轮机不同于一般电机,只能封闭式设计,所以发热也是理所当然 ...

我以前也买过满地走的砂轮机,后来退货了,砂轮机抖一般是砂轮问题,换个同心度好的砂轮或者用金刚石条修一下砂轮外径就行,我的砂轮机挺贵的,平时用一点不抖,后来我把一个砂轮拆了换成纤维轮抛光用,轮子同心度不行,砂轮机就会走了,只能用G夹把砂轮机固定在桌面上,等纤维轮磨损一些同心度就好了。所以砂轮机最好多买几个,专机专用,不然换轮就要调偏,我就有10多个大大小小不同的砂轮机磨刀机。

网友:
看看我这个,西湖砂轮机厂的西湖砂轮机,500w,磨车刀感觉功率小了,在咸鱼买了一个135公斤1500w的立式砂轮机,这个转让,质量你放心

来自微站

网友:
看看我这个西湖砂轮机,磨车刀感觉功率小了,在咸鱼买了一个135公斤的立式砂轮机,这个转让,质量你放心

来自微站

网友:
200型号的国标机足够你用了,合金刀磨的也不太费劲,新的价格在450-500左右,重量一般在35斤上下,一分钱一分货,不要想着图便宜。要想不抖动,砂轮要修整好,再在砂轮底座加一块厚钢板,增加重量,要么就用螺丝固定在桌子上,能选380V的最好用380v的

网友(2022-07-23):
我用的三角洲,看着跟立山一模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立山代工的。

网友E(2022-09-14):
单相电机没有三相的好,可以买个二手的工业用的三相的砂轮机,再配个变频器,总价也不贵,而且还可以调速,不过要注意线速度不能超过砂轮的最大安全线速度,效果是非常好的。60hz的比50的速度高了20%。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单相电机没有三相的好,可以买个二手的工业用的三相的砂轮机,再配个变频器,总价也不贵,而且还可以调速, ...

这个不对吧,三相380V的砂轮机用变频器三相220V驱动,本身功率转速只剩60%了,还有一个砂轮机,间隙工作制的,每次开关都要开好几个按钮调速不觉得麻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对吧,三相380V的砂轮机用变频器三相220V驱动,本身功率转速只剩60%了,还有一个砂轮机,间隙工作 ...

380的砂轮机都是Y形接线的,小改一下为三角形接线就是220V的了,用变频器如果用自带的面板的话就只有一个开关按键加一个变频调速电位器旋钮两个东西,麻烦吗?我不认为麻烦的,不是每次都要调速的,那个旋钮也是基本不动的,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开关按键了。而且现在变频器也不贵的。

网友:
某鱼有二手进口的,不错!去看看吧,比买国产的强多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博世的,用了几个月启动电容完蛋了!!!

网友:
预算够买好货用,省心。要么买个便宜货自己改造,有活干

网友:
买个大功率的砂轮机效率高,磨的快还锋利,我买的这个杂牌砂轮机就是便宜,硬质合金刀具还是磨不快,标550瓦200砂轮,感觉虚标。

网友(2023-10-03):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对吧,三相380V的砂轮机用变频器三相220V驱动,本身功率转速只剩60%了,还有一个砂轮机,间隙工作 ...

会这样吗?我的西湖7025钻铣床也是用变频器驱动啊

网友:
以前买了一个全新的金牛,500 5瓦的还可以啊,想要好用,主要是砂轮要平衡,至于大家说的抖动100%是砂轮不平衡了

网友:
我的砂轮机,一般用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