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关于手抛机

楼主(2022-06-21):
双发差速转向 两个副翼舵机三角翼混控 平尾垂尾不用切 不知道怎么样 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A:
副翼控制升降,效果可能不理想,听说有的飞机副翼往下会低头,有的会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控制升降,效果可能不理想,听说有的飞机副翼往下会低头,有的会抬头。

重心问题 还是副翼角度问题?
我用冲浪者X8 襟副翼就可以控制抬头低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问题 还是副翼角度问题?
我用冲浪者X8 襟副翼就可以控制抬头低头

具体原因没有深入研究,我猜可能与力矩、副翼气流流经尾翼产生的力有关。
我只是在KT板做的飞机上试了一下,当时效果还好,后来在别的机型上试着就没那么好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569047&extra=

网友:
我觉得副翼舵面太靠近重心了,就算有舵效反应也不会太灵敏,飞翼舵面距离重心远,机型压根就不一样

网友:
升降舵是必须的,安装升降舵远比安装副翼来的容易

网友B:
手抛机还是别去深究了,性能差,还不如纸板箱

网友:
用副翼来混控,效用不可预见,因为有其自相矛盾之处。

你是期望它像飞翼一样实现混控俯仰,但它自己可能觉得自己是个襟副翼。

如果真要魔改,那就狠一点,切断机翼做点后掠角出来,并抛弃平尾,截短机身。

而从简化的角度出发,是副翼不用切,只用升降+差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抛机还是别去深究了,性能差,还不如纸板箱

确实,改手抛机其实是适合长草的老鸟干的。

深究手抛机,不如去打劫广告板,和拾荒人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