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

楼主(2022-06-22):
原型机零件快好了,准备测试

网友A:
怕看就别发出来了

网友:
其实RJX 很早就有汽油的直升飞机了,如果这个是自己设计做的话   那确实厉害

网友B:
散热,可靠性,油门线性
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可靠性,油门线性
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嗯嗯,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看就别发出来了

没有定型,有大改动,所以懒得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db700

网友:
懒得发还打码发帖?

楼主:
减重 减重 铝风扇罩180g 改碳纤维

楼主:
钢制主轴外12内6.5 170g(左)
tc4主轴外12内6 85g(右)
钢制长轴离合杯95g(离合杯不一定保留)

楼主:
磁飞轮
这个改装就很纠结
重275g
去掉磁飞轮和高压包改cdi,塑料叶轮和风扇罩,整体重量会下降不少。
缺点,失去飞轮惯性储能,整体结构大改。
轻量化磁飞轮,看似折中 但是必须做动平衡,质量减少,惯性储能减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磁飞轮
这个改装就很纠结
重275g

改cdi收益存疑,还在计算选择中

网友:
做油机好难啊。

网友B:
可以看看国外的700改汽油机的helibug做的那些,也是用的小松车机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国外的700改汽油机的helibug做的那些,也是用的小松车机发动机

看过了,结构都不难,减重难

网友:
期待中。不过这么大的汽油机,有些小重量也没太大影响。关键还是把动力、扇热、震动解决好。

楼主:
金属件到了,总质量210g

楼主:
糊风罩,原装金属风罩180g
碳纤维风罩 9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