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大佬分析一下,奇葩机翼增加升力吗?

楼主(2022-06-22):
理论太过复杂,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大佬分析一下,这种机翼加大风车是否可以产生额外升力?

网友:
就是加了两个微型旋翼机,旋翼轴往后偏
相当于旋翼一直在俯冲
飞机本身是个山坡滑翔机。人站的位置,是迎风面,气流是顺着山坡往上走的

网友:
和旋翼机的原理类似,至于能不能提高升力效率,这个就要看具体的设计和计算了,翼尖的两个螺旋桨自然可以产生向上的升力,但是同时也会对机翼的升力造成影响,会降低机翼的升力。至于是增加的多还是降低的多,这个就没法直接判断了,需要实验或者专业计算确定。

网友:
这东西估计只会增加阻力,如果需要旋翼提供升力,那么机身必须给与这两个旋翼一个反作用力才可以,很明显,视频里的这个是个无动力滑翔机,由此可见,视频里的两个螺旋桨,只是累赘。

网友A:
升力大小和飞机载荷有关,你先捋捋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力大小和飞机载荷有关,你先捋捋思路

哈?什么?有这关系?为什么?

网友B:
你两个帖子炸出好多民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两个帖子炸出好多民科

真不懂,虚心求教,感觉多加哪怕一点点机翼都比这个方法好用。

网友:
这相互干扰吧……而且两种形态适用的区间也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什么?有这关系?为什么?

你觉得升力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只要像视频一样在山坡上有迎面大风,不需要速度就会有升力。升力根据风力大小随时变化。至于那两个旋翼可有可无,并不会影响山坡大风对飞机机翼产生升力。

网友C:
我们都知道,升力和阻力是同时存在且成正比关系。升力主要用途是让飞机能浮在空中。而升力主要从速度中获得,但同时也会产生阻力。一架平板机,只要有足够的速度一样可以浮在空中,当浮在空中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升力已经足够,再增加机翼或者添加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来提高升力都是得不偿失的愚蠢做法。因为重量,能量消耗,阻力等同时也在成倍增加。视频上的能量主要来自于山坡大风,当然可以随便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懂,虚心求教,感觉多加哪怕一点点机翼都比这个方法好用。

非也,这个作用可以实现超小半径转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升力是用来干嘛的

不懂啊,所以请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懂啊,所以请教啊

升力大小,当然跟载荷有关。你想,换个机翼或者增加机翼,升力增加,那只要有足够的机翼,增量超过载荷,飞行器是不是就原地起飞了,但显然不可能。所以我建议楼主再捋捋,来吧,说出你的见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力大小,当然跟载荷有关。你想,换个机翼或者增加机翼,升力增加,那只要有足够的机翼,增量超过载荷, ...

想问问楼主升力怎么产生的,你是不是把摩擦力大小的概念混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楼主升力怎么产生的,你是不是把摩擦力大小的概念混淆了?

去解答楼主的问题吧,别跟我这耗了

网友:
自转旋翼机,FT有类似的设计,增升也增阻,图个乐呵玩玩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解答楼主的问题吧,别跟我这耗了

楼主问题我解答了,建议你去看一看吧,别那么民科了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都知道,升力和阻力是同时存在且成正比关系。升力主要用途是让飞机能浮在空中。而升力主要从速度中获得 ...

又是半桶水

网友A:
这位上将是不是一桶水我不清楚,但大概率应该是位年轻人。这么好的展示平台,尽量多讲些实质性的技术问题。另外,你可能都没看懂我说了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位上将是不是一桶水我不清楚,但大概率应该是位年轻人。这么好的展示平台,尽量多讲些实质性的技术问题。 ...

看你们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展示才华,不好意思揭穿你们。毕竟看破不说破嘛,有时候知道太多会不幸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你们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展示才华,不好意思揭穿你们。毕竟看破不说破嘛,有时候知道太多会不幸福

你真是专业人士,一眼就明白"升力大小与载荷相关“这句话的意思。要么,是语文没学好的问题?这么多年来,网络上,你这号人我们真是见多了,高不成低不就的。我们接触的真正的大神,基本都很谦和,要么投身技术,哪有那闲工夫来航模论坛跟人吵用无烟煤好还是水洗煤好的问题。要么就淳淳善诱,像马卡耶夫那样让人眼前一亮。我们都懒得理你了你没看出来吗,缺心眼儿吗?

网友:
真是找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专业人士,一眼就明白"升力大小与载荷相关“这句话的意思。要么,是语文没学好的问题?这么多年来 ...

对对对,你去问问专业人士是不是升力和载荷有关系吧。也不知道你的专业人士是不是博士呢?哈哈哈哈,按照你的逻辑是不是飞机越重升力越大啊?哈哈哈哈那是不是飞机最大起飞重量无限大啊?哈哈哈哈。看你的逻辑就是那种高中毕业的半桶水。典型民科,你那么厉害别回复啊,还说找骂?这就是你的素质你认识的专业人士教你的?会用百度也不会说出这种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专业人士,一眼就明白"升力大小与载荷相关“这句话的意思。要么,是语文没学好的问题?这么多年来 ...

现在的升力产生理论有两套,一套是伯努利方程,一套是下洗流。可能是我学艺不精吧,我学习过程中实在没找到升力和载荷的关系哈哈哈哈,我只知道和对空气做功的能力效率有关哈哈哈哈。你那么厉害是不是应该提一套新理论去发篇论文啊哈哈哈哈无知无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半桶水

以后直接亮学位证,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