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摩怎么才能反转?

楼主(2022-06-22):
没想到不是普通的有刷直流电机,交流电直接接碳刷上了

网友:
调换定子线圈的两条线

楼主:
这是交流电,不是直流电,大哥

网友:
这个是交流串激电机,分定子和转子两部分,转子是通过电刷连接的,看上去好像输入的交流电是直接接在电刷上的,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输入的交流电应该是一端接到电刷,另一端接到定子线圈上的,而定子线圈的另一头是与电刷的另一头连接的,这样定子线圈就与电枢线圈串联了。这种电机的特性是高转速,有点软,就是加上大负载后转速会下降,不过电磨的负载不会大,所以转速下降不太明显的。
要改变转向,变换输入的两个端子是没有用的。改转向的方法是改变定子线圈或者是转子线圈的其中一个的方向就可以了。举个例子,将原来的定子线圈接电刷的头改接输入线,另一头改接电刷就可以了,当然改电刷的也是一样折,看怎样方便了。

网友:
首先,你要改了干嘛?反转很危险,散热不好,容易烧;夹持不稳,磨头容易松脱,造成事故。真要改,先看楼上。再看下图。
图片供参考

网友:
这是交流电驱动的,你找一下,应该有个电容,把电容的一根线,换到另外一个线头上就反转了,具体参考电风扇的驱动方式。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定子旋转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