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对起落架的改造

楼主(2022-06-22):
套材中起落架的轮轴用顶紧螺丝固定,很笨,还长了一截,使起落架舱盖无法盖严。手上有些开口档圈,所以我想在轮轴上车出槽,夹上开口档圈,再截短轮轴。但轴只有3mm,一般车床无法夹紧。只能用锯子锯出槽。手工操作,第一个锯得过深,开口档圈无法夹紧,选小一号的正好合用。

网友A:
某宝搜“梅花卡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梅花卡簧”

梅花卡簧怎么感觉是一次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梅花卡簧”

学习了,至少不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梅花卡簧怎么感觉是一次性的

看来是一次性的,要多买几个

网友C:
选个合适的垫圈套在轴上,再在垫圈外面滴一滴AB胶,为了美观可以让胶堆成半球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个合适的垫圈套在轴上,再在垫圈外面滴一滴AB胶,为了美观可以让胶堆成半球形。

很久以前就这么干过,尤其是小飞机没有合适的配件,就小塑料片+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梅花卡簧怎么感觉是一次性的

可以重复使用的,就算是一次性的,卖家一包也好几百个了吧,够你用一段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重复使用的,就算是一次性的,卖家一包也好几百个了吧,够你用一段时间了

这玩意儿不值钱,用完一次就直接扔了换新的,要是不锈钢材质倒是可以考虑重复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梅花卡簧”

完成了,很赞,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成了,很赞,感谢

效果非常好嘛,爽飞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