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大神赐教,黄色K8急推油门会甩尾,慢推没问题

楼主(2022-06-22):
配置:飞越450PRO和亚拓450L,斜盘KST215+锁尾KST565+好盈铂金V3 50A+花牌1860K和亚拓1800K电机,6S1500 35C电池,转速电调定速,高转速低转速都会有急推油门甩尾现象,轴传,轴无打滑。

网友:
小机好像这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我一架380也会有,建议你在会了倒飞全航线开始3D时再去解决这个问题吧,那样会相对容易点,这个调试需要配合好几个参数一起调的。我说的如果真是参数调试方面的问题时,排除机械方面问题。

网友A:
重点检查机械部分,去掉大桨,保留尾桨,取下尾舵拉杆球头扣,推油让尾桨转起来,再用手推拉尾拉杆看看顺滑度,这是最治本的检查方法。以上方法一定注意安全,切记。

如果尾部有不明震动,那就另说,还得另外排查,和上面说的不是同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机械部分,去掉大桨,保留尾桨,取下尾舵拉杆球头扣,推油让尾桨转起来,再用手推拉尾拉杆看看顺滑 ...

网友:
电池是不是老化。最大螺距小一点,11度试试。振动排出是第一步,不上浆转起来看尾巴滑块是不是行程没都速度一致不卡。

网友:
尾巴虚位大了,或者尾桨用小了

网友:
高转多少油门

网友:
他们说的都对

网友:
尾旋翼的螺距储备不够,要是玩3D,把螺距中心点调正,如果不玩3D,调螺距时多点富余。

网友:
学习了,我之前的450L主旋翼厂家不玩了,所以我只能换厂家买主旋翼大桨,2022年6月23号下午刚收到货,
结果比之前厂家的小了1mm,试飞时出现与楼主基本相同的问题

网友:
尾舵机行程量调一下,另如果是皮传皮带不能过紧!

网友(2023-12-11):
机械顺滑了,提高陀螺锁尾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