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是不是智商税?求旋翼大佬分析一下

楼主(2022-06-23):
这种设计到底是智商税还是有科学依据,本人百思不得其解,请大佬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有用,旋翼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
升力能不能增加不好说,阻力增大是肯定的

网友:
就是复合旋翼机,当然不是智商税
分析的话,可以考虑几个问题:
1、新增两个旋翼,增大了总升力面积,平均翼载荷变小了,跟加大翼面积一个效果
2、固定翼部分翼尖气流受旋翼下洗流影响变得非常复杂,总的升力效率可能会下降
3、同样旋翼下洗气流也会受固定翼尖干扰
4、机翼结构强度变化
个人觉得比较鸡肋

楼主:
说是无动力螺旋桨,基本就是个风车,会不会通过巴拉巴拉产生额外升力?
来自微站

网友:
升力是增加了,但是速度减少了,它飞不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是无动力螺旋桨,基本就是个风车,会不会通过巴拉巴拉产生额外升力?

请参考载人直升机无动力迫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载人直升机无动力迫降

有点明白了,旋翼也可以模仿固定翼效果。找到这样一个视频,基本可以说明问题了。

网友:
类似三蹦子旋翼机的原理,旋翼机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飞行器之一

网友:
不要质疑这位up主的空气动力学造诣,萌萌战队很有可能是航空专业人员自娱自乐的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