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泡沫机翼用碳杆加强,怎么开槽

楼主(2022-06-23):
怎么开的深浅粗细一样啊?

网友:
用电热丝开槽

楼主:
电热丝开槽怎么弄,槽大小怎么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热丝开槽怎么弄,槽大小怎么控制

电热丝用12伏电源串个可变电阻,在做之前用废泡沫板做试验,调整好温度。电热丝要做个架子绷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丝用12伏电源串个可变电阻,在做之前用废泡沫板做试验,调整好温度。电热丝要做个架子绷紧。

哦,用温度来控制粗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用温度来控制粗细?

做的时候粗的细的多做几个。也可以用刀刻方槽,效果也许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时候粗的细的多做几个。也可以用刀刻方槽,效果也许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用温度来控制粗细?

楼主:
哦,有点麻烦啊

网友C:
刀子切方槽好操作一点,尺子加美工刀就行。
如果有适合的雕刻刀更方便挖出槽里的泡沫,没有就拿小起子对付。

当然如果小飞机就不用这么麻烦,上下平贴碳片就可以当翼梁,或者刀片开个缝,碳片嵌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子切方槽好操作一点,尺子加美工刀就行。
如果有适合的雕刻刀更方便挖出槽里的泡沫,没有就拿小起子对付 ...

嗯,这个挺有可操作性,上下贴碳片,会不会阻力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挺有可操作性,上下贴碳片,会不会阻力大?

我是想搞滑翔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挺有可操作性,上下贴碳片,会不会阻力大?

只用于小飞机,碳片不厚,阻力影响小。
翼展大的开槽用方管做梁。

网友D:
先刀划出槽,此时槽肯定不是圆形,再用小一号的管子用双面胶裹上砂纸,然后来回磨,磨出圆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刀划出槽,此时槽肯定不是圆形,再用小一号的管子用双面胶裹上砂纸,然后来回磨,磨出圆形

哇,这个活挺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于小飞机,碳片不厚,阻力影响小。
翼展大的开槽用方管做梁。

方管好还是圆管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管好还是圆管好啊?

方管方便,贴合效果好,嵌入后表面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管方便,贴合效果好,嵌入后表面是平的。

这倒是

网友:
刀划开方便

网友E:
买细一点的不锈钢管,加热往上面一放;
圆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细一点的不锈钢管,加热往上面一放;
圆锉!

搞不好烫穿了

网友F:
我自己是这样开槽的,用美工刀刀片头开,为了确定长度,在既定深度刀口上划线,或者粘贴直木块,就能固定深度的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是这样开槽的,用美工刀刀片头开,为了确定长度,在既定深度刀口上划线,或者粘贴直木块,就能固定深 ...

哦,用什么抠槽里泡沫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用什么抠槽里泡沫

镊子或者是小的钳子

网友G:
一般手抛机塞碳片的强度就够了,嫌不够就相隔几公分平行的多塞一条。具体放法就像楼上说的,用刀片在泡沫上切条缝,塞0.5-1mm厚的碳片。强度一般都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手抛机塞碳片的强度就够了,嫌不够就相隔几公分平行的多塞一条。具体放法就像楼上说的,用刀片在泡沫上 ...

哦,有时机翼太长,要做快拆结构

网友H:
电烙铁直接拖槽。。。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烙铁直接拖槽。。。

怎么控制深浅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怎么控制深浅啊

头子上绑铜丝当成深度尺。时间靠人工判断了。(时间长了就烫大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头子上绑铜丝当成深度尺。时间靠人工判断了。(时间长了就烫大了)。

哦,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