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自旋,完美降落,舵机出现问题

楼主(2022-06-24):
亚拓470飞行中尾
舵机
突然卡死,机子疯狂自旋,好在飞的不高,切熄火安全降落,无损。
下来检查,原来是尾舵机DS455M逆时针方向转动正常,顺时针转动非常紧,但是能转动,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拆开检查下就知道了 反正没有保修一说的 再一个都470啦 锁尾怎么也要中舵吧

楼主:
感觉470用原装舵机练习还是可以的,所以就没换,这次出现状况,换了个中舵。

网友B:
换无刷中锁尾吧 不会失望的

网友C:
炸过吗?炸,尾拉杆可能顶到舵机齿轮,没炸可能是电机碳刷磨损顶电机换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