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些技术问题

楼主(2022-06-25):
主轴固定用704/705硅橡胶可以吗?
主轴船底支架和舵铜套用504粘接固定强度够吗?

舵机轴不是在船体中线会造成与舵臂左右尺寸不一无法达到双拉杆效果怎么解决?

18000转的540电机需要做水冷吗?
如果必须我就想换外转子无刷了。

网友:
没看懂,整体斜一点点不就是了。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最好成矩形,梯形运动起来会有一些干涉

网友A:
个人意见,固定电机底座、轴套和船底支架用双组份的环氧树脂比较好。
只要舵机臂与舵轴臂平行的话,转动起来左右角度是一致的,一般的话,单臂推拉就可以了,小舵没必要两边都要拉。
电机发热问题要看具体情况,有刷电机主要是碳刷发热,无刷电机主要是线圈发热,水冷对无刷内转电机应该最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固定电机底座、轴套和船底支架用双组份的环氧树脂比较好。只要舵机臂与舵轴臂平行的话,转动起来 ...

星期天试航3S电池跑,一会儿电机冒烟了。

估计上风冷也没用,打算上水冷。